MSPM0的ADC是不是都4Msps?

楼主(2023-11-25):
AD, ADC, dc, ps
MSPM0的ADC是不是都4Msps?

网友A:
肯定不是的,要看主频或者芯片是哪个系列的,MSPM0G系列的ADC才能有4M的速度

网友B:
MSPM0的ADC采样频率最高可以达到4Msps。

网友C(2024-01-04):
应该是不是的,不过具体还是找个选型手册看看吧

网友D:
手册上写是不同的MSPM0系列型号可能具有不同的ADC配置和性能,估计不是所有的都是高速的

网友E:
之前看到信息是MSPM0G系列的ADC支持4MSPS

网友F:
MSPM0系列中的某些型号的ADC最大采样速率可以达到4Msps

网友G:
在选择具体的MSPM0系列型号时,需要仔细查看其技术规格和数据手册,一般手册都会写的

网友H:
估计不能所有都是的,毕竟高速ADC成本也不低的

网友I:
看看手册吧,手册会告诉你那款支持这4Msps的

网友J:
M0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K:
TI的好像就M0G系列是支持

网友L:
找个代理咨询一下,代理有具体的手册的

网友M(2024-03-18):
并不是所有的 MSP430 型号的ADC都能达到这样的速率。

网友M:
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可能具有不同的ADC(模数转换器)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