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TI的芯片还有支持曼切斯特的接口?

楼主(2023-11-25):
我看MSPM0G350x支持曼切斯特编码外设,这么给力的吗?是硬件能快速实现了呗

网友A:
确实支持曼切斯特编码的MCU比较少,应该是每个厂商对MCU的定位不同吧。

网友B:
是的,TI的芯片支持曼切斯特编码接口。

网友C(2024-01-04):
刚刚看了一下,确实是支持奥

网友D:
支持的话,就可以实现ID解码了是吧

网友E:
其实就算硬件不支持,软件模拟也能实现的

网友F:
这种硬件支持的话,是不是解码就速度就快了?

网友G:
硬件支持的话,确实很给力啊

网友H:
我也想试试,这种曼切斯特的话,是可以实现无线RFID的吧

网友I:
嗯,硬件应该可以不用考虑时序了,直接能弄了

网友J:
这曼切斯特编码外设一般都应用于哪儿啊?

网友K:
这应该说明这芯片可能定位了通信方面了

网友L:
期待,我也想试试这解码的操作,是不是比软解模拟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