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G350的带通滤波器

楼主(2023-11-25):
GPAMP带通滤波器,这不需要外部电阻搭建了,直接内部就支持了么?

网友A(2024-01-05):
对啊,直接硬件就是支持的了

网友B:
电阻应该还是要加的吧,我觉得

网友C:
内部确实是支持带通滤波器了

网友D:
你要想调节滤波频率的话,可能还是要修改外部电阻阻值的吧

网友E:
现在TI的芯片怎么都这么给力的外设啊

网友F:
可以省一些电阻电容了,真好

网友G:
估计是硬件内部直接支持了,所以这种滤波是比较稳定可靠吧

网友H:
我很好奇的是,这种带通滤波能改变范围么?

网友I:
你搞个开发板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J:
一般是内部支持,估计可以用寄存器来调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