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MSPM0系列的封装最多是多少引脚?

楼主(2023-11-25):
MSPM0系列的封装最多是多少引脚?我这边对IO数量有点要求的

网友A:
最大是64脚的,G系列的产品,最小是C系列的,现在处于未上市的状态。MSPM0C1104只有8个引脚,我相信还是对标的STM8系列的应用转移

网友B:
MSPM0系列封装的引脚数量从16pin到32pin不等。

网友C(2024-01-05):
你对引脚有要求,你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D:
你要是想要多引脚的话,可以换个品牌试试

网友E:
TI的这系列MCU好像最多64个引脚的吧

网友F:
直接去官网看看参数吧,一般手册都是有的

网友G:
这个具体还真不知道,但是应该封装不能有多大

网友H:
之前不是有说是最多64引脚么

网友I:
找代理商,直接要一份选型手册

网友J:
为啥你引脚数量有需求还要这个芯片啊?

网友K:
其实我觉得ST的芯片挺好,引脚支持到144个呢,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