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MSP芯片一般都是工业级的吧?

楼主(2023-11-26):
MSP芯片一般都是工业级的吧?我看运行温度都是-40 to 105

网友A(2024-01-05):
大致是这样的,TI做工业和车规比较多

网友B:
其实温度不能代表一切,还有就是稳定性和抗干扰性等等

网友C:
应该是,MSP的性能确实不错

网友C:
一般都是工业级的,温度方面确实适用范围更广

网友D:
我觉得MSP本来就是为工业方面而设计的,就是后来做的专,导致用户不是很多

网友E:
嗯嗯,工业居多,也有商业级的

网友F:
这系列的芯片价格也不低啊,搞不起了,不会考虑这芯片了

网友G:
挺好啊,运行温度符合工业范围,很好用的

网友H:
直接试试呗,估计标的只是谦虚了,估计实际比这个参数还要好

网友I:
是的,之前MSP就是适应很恶劣环境的MCU系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