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之DMA双缓冲

楼主(2023-11-25):
出处:http://www.cnblogs.com/polar-lights/p/9211560.html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蓝牙
//
uart_find uart1s;//定义串口一的接受处理结构体

//局部定义以便实现模块化

//USART
#define USART                                  USART1
#define 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USART_CLK_SE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SART_GPIO_CLK_SE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RX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SART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SART_RX_IRQ                      USART1_IRQn
#define USART_RX_IRQ_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define 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TX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USART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_BAUDRATE                 115200

//DMA tx
#define USART_DR_BASE                    (USART1_BASE+0x04)        // 0x40013800 + 0x04 = 0x40013804,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efine SEND_BUFF_SIZE                    128                                        //发送的数据量,SEND_BUFF_SIZE * DMA_MemoryDataSize
#define USART_TX_DMA_CLK                        RCC_AHBPeriph_DMA1
#define USART_TX_DMA_CHANNEL              DMA1_Channel4
#define USART_TX_DMA_IRQ                         DMA1_Channel4_IRQn//中断接口
#define USART_TX_DMA_IRQ_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中断接口
#define USART_Tx_DMA_FLAG                       DMA1_FLAG_GL4
//错误标志
#define USART_Tx_ERR_DMA_FLAG              DMA1_FLAG_GL4
//DMA rx
#define USART_DR_BASE                     (USART1_BASE+0x04)        // 0x40013800 + 0x04 = 0x40013804,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efine REC_BUFF_SIZE                     128                                         //发送的数据量,SEND_BUFF_SIZE * DMA_MemoryDataSize
#define USART_RX_DMA_CLK                          RCC_AHBPeriph_DMA1
#define USART_RX_DMA_CHANNEL                DMA1_Channel5
#define USART_RX_DMA_IRQ                           DMA1_Channel5_IRQn//中断接口
#define USART_RX_DMA_IRQ_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中断接口
#define USART_Rx_DMA_FLAG                         DMA1_FLAG_GL5
//错误标志
#define USART_Rx_ERR_DMA_FLAG               DMA1_FLAG_GL5

static uint8_t SendBuff[SEND_BUFF_SIZE];//发送测试缓冲

static uint8_t rec_by=0;//缓冲位置
static uint8_t recBuff[REC_BUFF_SIZE];     //接受测试缓冲 临时缓冲
static uint8_t recBuff1[REC_BUFF_SIZE];    //接受测试缓冲
static uint8_t recBuff2[REC_BUFF_SIZE];    //接受测试缓冲

static u16 rec_counter=0;

//static uint8_t *send_buff = SendBuff;    //锁定发送地址
//static uint8_t *rec_buff1 = recBuff1;      //锁定接收地址1
//static uint8_t *rec_buff2 = recBuff2;      //锁定接收地址2

static void uart_dma_send(u8 *buff,u8 len);
static void USART_DMA_Config(void);
static void user_heander(void);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void);
/**********************************
定义函数接口

************************************/
void blue_uart_int(void)
{
    uart1s.uart_send = uart_dma_send;

    uart1s.uart_rxbuf_len = &rec_counter;
    uart1s.uart_init = USART_Config;
    //初始化
    uart1s.uart_init();

    uart1s.uart_rxbuf1 = recBuff1;
    uart1s.uart_rxbuf2 = recBuff2;

}

/**
* @brief  USART GPIO 配置,工作模式配置。115200 8-N-1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使用DMA模式*/
    USART_DMA_Config();
  USART_GPIO_CLK_SET( USART_RX_GPIO_CLK|USART_TX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USART_CLK_SET(USART_CLK, ENABLE);  //时钟将会出现大问题
    USART_DeInit(USART);  //复位串口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TX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ART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Enable the DMA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_RX_IRQ;   // 发送DMA通道的中断配置  满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6;     // 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 mode config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SART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 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 USART_IT_IDLE, ENABLE);  // 开启 串口空闲IDEL 中断
    /* Enable USARTy DMA TX request */
    USART_ITConfig(USART,USART_IT_TC,DISABLE);
//    USART_DMACmd(USART,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开启串口DMA发送  这两个不能随便开启 开启就是发送
    USART_DMACmd(USART, USART_DMAReq_Rx, ENABLE); // 开启串口DMA接收  接受可以提前开启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开启串口DMA发送

    printf("串口2初始化\r\n");

}

/**
  * @brief  USART1 TX DMA 配置,内存到外设(USART1->DR)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1;
static void USART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usart1 tx对应dma2,通道4,数据流7*/

        /*开启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USART_TX_DMA_CLK, ENABLE);
        DMA_Cmd(USART_TX_DMA_CHANNEL, DISABLE);
    // 关DMA通道
    DMA_DeInit(USART_TX_DMA_CHANNEL);                                 // 恢复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DR);// 设置串口发送数据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         // 设置发送缓冲区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设置外设位目标,内存缓冲区 -> 外设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art1s.uart_txbuf_len;                     // 需要发送的字节数,这里其实可以设置为0,因为在实际要发送的时候,会重新设置次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做增加调整,调整不调整是DMA自动实现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缓冲区地址增加调整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外设数据宽度8位,1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宽度8位,1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单次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优先级设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关闭内存到内存的DMA模式
    DMA_Init(USART_T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写入配置
    DMA_ClearFlag(USART_Tx_DMA_FLAG);                                 // 清除DMA所有标志
    DMA_Cmd(USART_TX_DMA_CHANNEL, DISABLE); // 关闭DMA
    DMA_ITConfig(USART_TX_DMA_CHANNEL, DMA_IT_TC, ENABLE);
    //中断配置
    DMA_ITConfig(USART_TX_DMA_CHANNEL, DMA_IT_TC, ENABL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_TX_DMA_IRQ;   // 发送DMA通道的中断配置  满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6;     // 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配置接收
    /*--- LUMMOD_UART_Rx_DMA_Channel DMA Config ---*/
   //启动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 DISABLE);                           // 关DMA通道
    DMA_DeInit(USART_RX_DMA_CHANNEL);                                 // 恢复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DR);// 设置串口接收数据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cBuff1;         // 设置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DMA_InitStructure1.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设置外设为数据源,外设寄存器 -> 内存缓冲区
    DMA_InitStructure1.DMA_BufferSize = *uart1s.uart_rxbuf_len;                     // 需要最大可能接收到的字节数  不能为零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做增加调整,调整不调整是DMA自  动实现的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缓冲区地址增加调整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外设数据宽度8位,1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宽度8位,1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1.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单次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1.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优先级设置
    DMA_InitStructure1.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关闭内存到内存的DMA模式
    DMA_Init(USART_R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1);               // 写入配置
    DMA_ClearFlag(USART_Rx_DMA_FLAG);                                 // 清除DMA所有标志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 ENABLE);                            // 开启接收DMA通道,等待接收数据
    //DMA_ITConfig(LUMMOD_UART_Rx_DMA_Channel, DMA_IT_TC, ENABLE);            // 开启接收完成DMA通道中断

    /* Enable the DMA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_RX_DMA_IRQ;   // 发送DMA通道的中断配置  满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6;     // 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dma 发送
***********************************/
static void uart_dma_send(u8 *buff,u8 len)
{
    memset(SendBuff,0,SEND_BUFF_SIZE);
    memcpy(SendBuff,buff,len);

    DMA_SetCurrDataCounter(USART_TX_DMA_CHANNEL,len);          //数据传输量
    DMA_Cmd(USART_TX_DMA_CHANNEL, ENABLE);                      //开启DMA传输
    /* USART1 向 DMA发出TX请求 */
    USART_DMACmd(USART, USART_DMAReq_Tx, ENABLE);//开始发送
}

/*********************************************END OF FILE**********************/
/*下面代码我们直接把中断控制逻辑写在中断服务函数内部。*/
//DMA传输接收完成中断
void USART_RX_DMA_IRQ_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USART_Rx_DMA_FLAG) != RE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USART_Rx_DMA_FLAG);
        //  Dma_FreeBuf_Ok = 1;//有准备好的数据了
        //数据溢出会出现在这里
    }
    else
    {
        DMA_ClearFlag(USART_Rx_ERR_DMA_FLAG);
    }
}
/*********************
参数说明:
dma串口通道切换
**********************/
static void buf_chn2(void)
{
    if(rec_by==0)
    {
        rec_by=1;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cBuff2;         // 设置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DMA_Init(USART_R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1);               // 写入配置
    }
    else
    {
        rec_by=0;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cBuff1;         // 设置接收缓冲区首地址
        DMA_Init(USART_RX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1);               // 写入配置
    }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 ENABLE);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_RX_IRQ_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DR; //读取就是清空
//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1->DR=res;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 USART_IT_IDLE) != RESET)//空闲中断
    {
        u8 clear;
        clear=USART->SR;//读SR寄存器
        clear=USART->DR;//读DR寄存器  清空数据
        /*******************************/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 DISABLE); // 关闭DMA ,防止干扰
        DMA_ClearFlag( USART_Rx_ERR_DMA_FLAG );           // 清DMA标志位
        rec_counter = REC_BUFF_SIZE - DMA_GetCurrDataCounter(USART_RX_DMA_CHANNEL); //获得接收到的字节数
        USART_RX_DMA_CHANNEL->CNDTR = REC_BUFF_SIZE;    //  重新赋值计数值,必须大于等于最大可能接收到的数据帧数目
        //开始切换buff
        buf_chn2();
        // printf("当前是通道二:%s\r\n",recBuff1);
        DMA_Cmd(USART_RX_DMA_CHANNEL, ENABLE);
        //数据转移
        memset(recBuff,0,REC_BUFF_SIZE);
        if(rec_by==1)
        {
            memcpy(recBuff,recBuff1,REC_BUFF_SIZE);
            memset(recBuff1,0,REC_BUFF_SIZE);
        }
        else
        {
            memcpy(recBuff,recBuff2,REC_BUFF_SIZE);
            memset(recBuff2,0,REC_BUFF_SIZE);
        }
        user_heander();
        //cc3200_rec();        //some things doing
        /* DMA 开启,等待数据。注意,如果中断发送数据帧的速率很快,MCU来不及处理此次接收到的数据,中断又发来数据的话,这里不能开启,否则数据会被覆盖。有2种方式解决。
        1. 在重新开启接收DMA通道之前,将LumMod_Rx_Buf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数组中,然后再开启DMA,然后马上处理复制出来的数据。
        2. 建立双缓冲,在LumMod_Uart_DMA_Rx_Data函数中,重新配置DMA_MemoryBaseAddr 的缓冲区地址,那么下次接收到的数据就会保存到新的缓冲区中,不至于被覆盖。*/
        //注意双缓冲:只需要重新配置,数据地址即可
    }
}
//dma2 7 tx  发送完成中断实验
void USART_TX_DMA_IRQ_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USART_Tx_DMA_FLAG)!=RESET)
    {
            DMA_ClearFlag(USART_Tx_DMA_FLAG);         // 清除标志
            DMA_Cmd(USART_TX_DMA_CHANNEL, DISABLE);   // 关闭DMA通道
    }
        else
        {
            DMA_ClearFlag(USART_Tx_ERR_DMA_FLAG);         // 清除所有错误标志
        }
}
/********************************
用户处理程序
**********************************/
static void user_heander(void)
{
    // your code
    //rest
    printf("your printf : %s",recBuff);

}

网友A(2024-07-2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B: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C: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D: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E: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F: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H: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