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AM2632一片多钱了?

楼主(2023-11-26):
还有用AM2632的么,这一般用在哪儿?价格怎么样?

网友A:
要看你的应用场合和数量了,他一般用在工业控制和汽车应用的场合,这种场合的厂家应该有自己的渠道了,不能看官网的零售价。

网友B(2024-01-06):
我觉得一般是用在工业环境比较多

网友C:
其实HMI估计会用到吧

网友D:
中控,这性能的芯片一般中控是比较多了

网友E:
这芯片一般常用于音频设备、音频放大器、音频处理器、音频接口等产品中

网友F:
可能车规比较多吧,而且是做数据处理啥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G:
AM2632还可以应用于通信设备、汽车音响系统、家庭娱乐系统等领域,以提供高质量的音频处理和信号调节功能

网友H:
随便啊,想用它干啥看看外设,只要支持就能使用了

网友I:
我觉得很多是用在音频处理方面,影音娱乐啥的

网友J:
这芯片都没听过,不过应该也算是个MCU或者是MPU了吧

网友K:
要应用于音频处理和信号调节领域。它具有高性能和低功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