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TS系列产品触摸按键算法库的算法库如何用?

楼主(2023-11-25):
这种算法库只能用在KF8TS上么?

网友A:
具体需求可以与对应的FAE联系

网友B:
使用KF8TS系列产品的触摸按键算法库需要根据该系列产品的硬件特性和相关开发文档,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以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识别和控制等功能。

网友B:
关于这种算法库是否只能用在KF8TS上,这取决于该算法库的设计和实现方式。如果该算法库是针对特定产品的硬件特性和接口进行开发的,那么在其他产品上可能无法直接使用。但是,如果该算法库是基于通用的触摸屏控制技术设计的,那么在其他产品上可能会有一定的通用性。

网友C(2024-02-02):
你可以试试移植啊,我觉得不一定非要用KF8TS吧

网友D:
最好要应用在这个芯片系列上,不然可能会有很多麻烦的

网友E:
我记得每家的触摸方案都是有自己的算法的,你纠结这个干啥

网友F:
不一定用在其他MCU是好用的,因为寄存器什么的不一样

网友G:
算法库一般都是应用的,你直接调用就行,可能会涉及一些寄存器,不过应该也没啥关系

网友H:
一般只能应用在KF8TS上的

网友I:
直接试试吧,但你想用到那个芯片呢?

网友J:
直接联系官方吧,但是你这个想要一直其他MCU上,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K:
官方说这算法库是以C的方式开源了么?

网友L:
直接用KF8TS就得了,这样是OK的,要是用其他的MCU上,算法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