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DMA双缓冲模式详解

楼主(2023-11-25):
DMA双缓冲是什么?
在使用STM32的DMA时我们通常使用的是普通DMA传输,但STM32自带了一个双缓冲模式设置,这个模式有什么优点呢?
接下来我会在下面的介绍里详细说明:

DMA全称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内存访问。
普通DMA的使用是在DMA的数据流中进行的,设置好DMA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传输的数据量即可开启DMA传输。

DMA开启后就开始从起点将数据搬运至终点,每搬一次,传输数据量大小就减1,当传输数据量为0时,DMA停止搬运。

楼主:
DMA的传输模式如果是普通模式,则当传输数据量为0时,需要程序中手动将传输数据量重新设置满才能开启下一次的DMA数据传输。
DMA的传输模式如果是循环模式,则当传输数据量为0时,会自动将传输数据量设置为满的,这样数据就能不断的传输。

楼主:
那么,双缓冲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普通DMA的目标数据储存区域只有一个,也就是如果当数据存满后,新的数据又传输过来了,那么旧的数据会被新的数据覆盖。(这就是普通DMA的缺点)

楼主:
而双缓冲模式下,我们DMA的目标数据储存区域有两个,也就是双缓冲,
当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结束后(即Counter值从初始值变为0),会自动指向另一个内存区域。

楼主:
如何使用DMA双缓存?
那么我们在程序里怎么使用双缓冲呢?
这里我们有两种方案使用双缓冲,一种是利用双缓冲自动跳转内存区域,一种是主动跳转内存区域。

楼主:
这里我们使用DMA的传输模式是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楼主:
首先是第一种:
这里我们以大疆RoboMaster的遥控器使用为示例:
首先我们定义好双缓冲使用的两个内存区域

uint8_t sbus_rx_buffer[2][18u]; //double sbus rx buffer to save data

楼主:
这里我们设置长度为18,也就是一帧遥控器数据的长度。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18;

楼主:
然后配置好双缓冲的两个内存区域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bus_rx_buffer[0][0];

楼主:
这里配置内存区域2的地址,并把当前DMA指向内存区域1的地址
  1. DMA_DoubleBufferModeConfig(DMA1_Stream1,(uint32_t)&sbus_rx_buffer[1][0],DMA_Memory_0); //first used memory configuration

楼主:
启动DMA双缓冲
  1. DMA_DoubleBufferModeCmd(DMA1_Stream1, ENABLE);

楼主:
我们使用DMA时利用串口的空闲中断接收一帧一帧的数据。
在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中对数据进行处理

uint16_t this_time_rx_len = 0;        //当前剩余数据长度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IDLE) != RESET)        //判断是否为空闲中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if(DMA_GetCurrentMemoryTarget(DMA1_Stream1) == DMA_Memory_0)        //获取当前目标内存是否为 DMA_Memory_0
        {
            //重新设置DMA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this_time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获取当前剩余数据量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18);        //重新设置数据量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if(this_time_rx_len == 18)        //接收成功18个字节长度
            {
                //处理遥控器数据
                RemoteDataProcess(sbus_rx_buffer[1]);        //Memory_1
            }

        }
        else        //获取当前目标内存是否为 DMA_Memory_1
        {
            //重新设置DMA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this_time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获取当前剩余数据量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18);        //重新设置数据量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if( this_time_rx_len== 18)        //接收成功18个字节长度
            {
                //处理遥控器数据
                RemoteDataProcess(sbus_rx_buffer[0]);        //Memory_0
            }

        }
    }

楼主:
该逻辑在程序复位后,当一帧遥控器数据发送过来后,Memory0区域被填满18个字节,DMA自动指向Memory1,所以第一次进入中断处理函数时,获取内存指向的时候得到的指向是Memory1。
然后判断剩余数据大小是否为18,如果是则说明上一帧数据接收正常,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如果不为18,则说明上一帧数据接收长度不正常,这时候就不对数据进行处理,当下一帧数据发送过来后对数据进行检验,正常后才对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
然后是第二种:
这里我们将BufferSize改为比一帧数据长度大的值(比18大),这样可以在一帧数据传输完成后不会因Counter值变0导致DMA指向下一内存区域。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36;
uint16_t this_time_rx_len = 0;        //当前剩余数据长度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IDLE) != RESET)        //判断是否为空闲中断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if(DMA_GetCurrentMemoryTarget(DMA1_Stream1) == DMA_Memory_0)        //获取当前目标内存是否为 DMA_Memory_0
        {
            //重新设置DMA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this_time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获取当前剩余数据量  接收18字节,则剩余数据量为36-18=18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36);        //重新设置数据量
                                                DMA1_Stream1->CR |= (uint32_t)(DMA_SxCR_CT);  //将DMA指向Memory1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if(this_time_rx_len == 18)        //接收成功18个字节长度
            {
                //处理遥控器数据
                RemoteDataProcess(sbus_rx_buffer[0]);        //Memory_0
            }

        }
        else        //获取当前目标内存是否为 DMA_Memory_1
        {
            //重新设置DMA
            DMA_Cmd(DMA1_Stream1, DISABLE);
                                          this_time_rx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获取当前剩余数据量 接收18字节,则剩余数据量为36-18=18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1, 36);        //重新设置数据量
                                                DMA1_Stream1->CR &= ~(uint32_t)(DMA_SxCR_CT);  将DMA指向Memory0

                                                DMA_Cmd(DMA1_Stream1, ENABLE);

            if( this_time_rx_len == 18)        //接收成功18个字节长度
            {
                //处理遥控器数据
                RemoteDataProcess(sbus_rx_buffer[1]);        //Memory_1
            }

        }
    }

楼主:
两种DMA双缓冲使用方法的区别
第二种方法和第一种方法的区别大同小异,这种方法由于将BufferSize设为比18大的值,也就是当第一帧数据传输完成后,Counter值不会自动填满,且内存区域还是指向Memory0,然后我们将剩余数据量保存下来,再将Counter值填满,接着把DMA指向Memory1,最后通过判断剩余数据量来决定是否对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
可以看到,在第一种方法下,我们并没有使用

DMA1_Stream1->CR &= ~(uint32_t)(DMA_SxCR_CT);  将DMA指向Memory0
DMA1_Stream1->CR |= (uint32_t)(DMA_SxCR_CT);  将DMA指向Memory0

这是因为当传输数据量和BufferSize大小一致时,完整接收完一帧数据后,DMA会自动指在向下一内存地址,因此在第二种方法中的手动改变内存指向就由DMA自动处理了。

版权归作者(Alliance战队水木皆Ming)所有,需要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历和作者,若为其他用途或者有其他疑问则联系本文作者

网友A(2024-07-2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C: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D: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E: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F: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G: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H: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I: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J(2024-09-23):
请问一下,使用DMA双缓冲区进行数据的发送的时候,出现了重复发送数据的情况,请问该怎么解决呢?感觉主要是剩余文件数量达不到BUFFER_SIZE要求,带来的重复发送数据。

网友K:
STM32自带了一个双缓冲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