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一般滑条滑轮的触摸,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3-11-25):
话说,滑条滑轮的触摸,怎么做到的?是靠算法么?

网友A:
有算法,有例程,有需要可以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网友B:
算法方面,可以通过滤波算法去除噪声,通过图像处理算法提取特征,通过模式识别算法识别用户的动作等。

网友C:
检测不同的电容充电时间。

网友D:
这种应用的算法是公开的吗

网友E:
肯定有算法  但是感应部分是个什么信号量呢

网友F:
不仅仅是依靠算法 还有相应的电量信号啊

网友G:
如何检测接触到滑条的哪一部分了呢

网友H:
一种是触摸感应PAD各自独立的按照要求排列成圆环或者条状;另一种是PAD之间呈锯齿状交互排列,布成滚轮或者滑条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种是触摸感应PAD各自独立的按照要求排列成圆环或者条状;另一种是PAD之间呈锯齿状交互排列,布成滚轮或者 ...

这两种方式的优缺点各是什么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J:
这方面的储备,还真没有,需要多储备一些资料。

网友K(2024-02-02):
一般是触摸电路实现的,不是算法

网友L:
算法也可以啊,可以通过检测触摸电容的数据,实现方向的判定啥的

网友M:
这个不知道,但是我看电路来说,一般电路直接就能实现

网友N:
当然要靠算法了,不然杂用呐

网友O:
基本上是电路与算法结合实现的

网友P:
是要靠算法,但是电路设计也要合理才行

网友Q:
建议楼主最好先看看触摸方面的电路设计,就知道轮滑的触摸怎么实现了

网友R:
我看电路上一般都是一格一格的金属触摸,实现滑轮滑条的

网友S:
算法的概率大,因为轮滑滑条啥的是有方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