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我在芯旺官网看到的算法库能移植到其他品类单片机上么?

楼主(2023-11-25):
我在芯旺官网看到的算法库能移植到其他品类单片机上么?

网友A(2024-02-02):
你要是有实力的话,估计也可以移植的吧

网友B:
我不建议移植,因为寄存器什么的都不一样,容易出现bug

网友C:
你看看官方提供的算法呗,是C的还是lib的啊?

网友D:
应该可以移植,我觉得毕竟都是算法了,跟硬件关联并不能很多吧

网友E:
你试试呗,我觉得可以移植

网友F:
建议直接去GitHub上找找关于触摸的算法库,先用这种比较好

网友G:
还真没移植过这种算法库,都是其他相关的,感觉触摸方面,品牌方都会自己提供的

网友H:
你想移植到那款MCU上?这MCU得带触摸功能才行吧

网友I:
我觉得这就是电容的计算和分析,这一般MCU也是支持的吧

网友J:
移植试试吧,反正这种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