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水位检测也是触摸方案的衍生么?

楼主(2023-11-26):
水位检测是什么原理?

两者都依赖电容传感原理实现非接触式测量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的,都是去采集AD的数据,来进行识别。

网友B(2024-02-03):
应该就是电容检测的原理吧

网友C:
其实水也算是人体触摸的一种逻辑了

网友D:
水位检测通常使用不同的原理,具体取决于应用场景和要求的

网友E:
当然算是触摸方案的衍生了啊

网友F:
通过在容器内部或外部安装电极,利用电容的变化来检测液体的高度变化。当液位上升时,电容值会发生变化,从而可以检测到水位的变化

网友G:
得看你水位检测用的啥传感器啊,不一样的传感器有不一样的原理

网友H:
其实可以用超声波原理来实现水位检测

网友I:
通过漏斗的形状和液位的高度来确定液位的高低,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简单的液位检测

网友J:
利用液体静压力与液体深度成正比的原理,通过测量液体表面上方的气体或液体的压力来确定水位高度

网友K:
利用浮标也可以测测水位的

网友L(2025-08-19):
水位检测方案是基于双通道电容式单点液位检测原理,根据有水状态与无水状态时不同的电容变化来判断水位

网友M:
水位检测与触摸方案有一定关联,但并非直接的“衍生”关系,而是基于相似技术原理的不同应用场景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