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以后芯旺能不能有一些关于指纹方面的方案?

楼主(2023-11-26):
最近指纹锁有点需求,以后芯旺能不能有一些关于指纹方面的方案?

网友A:
有需求就有方案

网友B:
直接使用指纹模块比较好一些吧。

网友C:
直接使用指纹模块会好一些,这样会更加稳定,如果自己做指纹算法,还是不行的。

网友D(2024-02-03):
期待,我也觉得芯旺出一些其他的专用功能方案

网友E:
这指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而且已经成熟的方案了,直接自己找找呗

网友F:
估计不行吧,因为车规用指纹来说,比较少吧

网友G:
如果用量大,你可以找芯旺定制个

网友H:
这个不好说,看芯旺以后的规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