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传导骚扰抗扰度是什么?

楼主(2023-11-26):
传导骚扰抗扰度是什么?是针对触摸方案的一种测试吗?

网友A:
传导骚扰抗扰度是测量被测设备 (EUT) 电磁兼容指标的一项重要测试。目前,国内对于该项目的测试主要是依据GB/T17626.6:2008,该标准是关于设备对来自9KHz80MHz频率范围**频电磁骚扰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要求,设备至少通过一条连接线缆 (如电源线、信号线、地线等) 与射频相耦合,实际试验频率通常是150KHZ~80MHz.

网友B:
国际标准分类中,传导骚扰抗扰度涉及到电磁兼容性(EMC)、输电网和配电网、电工器件。

网友C:
在耦合装置的受试设备端口所获得的开路电压(电动势)与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上的开路电压的比值

网友D:
去耦网络是防止施加给受试设备的测量信号影响不被测量的其他装置、设备或系统的电路。

网友E:
目的主要是建立一个评估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性能的公共参考,为有关产品的专业技术委员会或用户和制造商提供一个基本参考

网友F:
电磁场会作用于电气、电子设备的电源线、通信线和接口电缆等连接线路上,这些连接引线的长度则可能与干扰频率的几个波长相当,因此,这些引线就变成被动天线,接受外界电磁场的感应,引线电缆就可以通过传导方式耦合外界干扰到设备内部(最终以射频电压和电流所形成的近场电磁骚扰到设备内部)对设备产生干扰。从而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G:
在中国标准分类中,传导骚扰抗扰度涉及到电磁兼容、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继电器、斩波器。

网友H(2024-02-03):
导骚扰抗扰度通常指的是电子设备或系统对于传导性干扰(如电磁干扰)的抵抗能力

网友I:
在电子设备设计中,传导骚扰抗扰度是指设备在面对外部传导性干扰时能够保持正常工作的能力

网友J:
传导性干扰可以通过导线、电缆、电路板等传导介质传播到设备内部,可能导致设备性能下降、数据丢失或系统崩溃

网友K:
为了确保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设计工程师需要考虑并测试设备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网友L:
符合电磁兼容性(EMC)标准和规范也是确保设备传导骚扰抗扰度的重要手段

网友M:
这个是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抗干扰性能中的一项试验。

网友N:
应该是触摸的一种测试手段吧

网友O:
这个我确实没用过,不过我觉得应该这是无线方面的测试吧

网友P:
这抗干扰一般是电磁检测的吧

网友Q:
这应该是为了解决电磁干扰的吧?

网友R:
在触摸屏的应用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特别是来自外部电源、信号线、无线通信等设备的传导性干扰。传导骚扰抗扰度测试就是为了验证触摸屏在这些干扰源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正常运作,而不受到外部传导性干扰的影响。

网友S:
衡量设备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能否保持正常运行的能力。触摸屏可能受到周围电子设备、电源线、无线通信等其他设备的电磁干扰,导致触摸性能下降、误触发或其他问题。测试有助于确保设备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