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FlexCAN和CAN的关系

楼主(2023-11-25):
FlexCAN指示IP核的名字,在飞思卡尔,我们在不同的MCU系列中有多个CAN控制器,MSCAN,FLEXCAN等。每个CAN控制器在缓冲区,FIFO,mailboxes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重要的是该IP模块符合CAN标准。FlexCAN模块是符合CAN 2.0B协议规范的CAN通信控制器。

MSCAN主要来自KE和KEA系列,它是简单的CAN模块。

FlexCAN是增强型CAN模块,它比MSCAN复杂一点,这两个CAN模块具有不同的结构。

网友A:
它有什么增强的地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有什么增强的地方啊

FlexCAN 模块是 CAN 协议的一个高完成度版本,带有动态数据率(Flexible Data rate,CAN FD)协议和 CAN 2.0 B 版本协议,支持标准和拓展数据帧和长达 64 字节的数据传输,速率最大可达到 8Mbps。简单来说,支持CAN FD协议,具有可变速率以及扩充的数据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