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的HWDIV 硬件除法器

楼主(2023-11-25):
1 简介
硬件除法器能自动执行有符号或者无符号的
32位整数除法运算。
2 主要特征
⚫ 32位除数和被除数,输出 32位的商和余数
⚫ 8个 HCLK周期完成一次除法运算
⚫ 如果除数为零,会产生溢出中断标志位
⚫ 写除数寄存器自动执行除法运算
⚫ 读商和余数寄存器时硬件自动等待运算结束
⚫ 有符号或者无符号整数除法运算
3 功能描述
硬件除法单元包括
4个 32位数据寄存器,分别为被除数,除数,商和余数,可以做有符号或者无符
号的 32位除法运算。通过硬件除法控制寄存器 HWDIV_CR的 USIGN位可以选择是有符号除法还是无符
号除法。
每次写除数寄存器,会自动触发除法运算,在运算结束后,结果会写入到商和余数寄存器里。如果在
运算结束前读商寄存器、余数寄存器或者状态寄存器,读操作会保持,直到当前运算结束才返回运算结果。
如果除数为零,会产生溢出中断标志位。
每次必须先初始化除数与被除数寄存器,才能读取商、余数、
状态寄存器的值。

网友A(2023-12-28):
读取商和余数硬件自动等待---这个等待期间会响应中断吗?还是屏蔽中断的?

网友B:
硬件除法器是一个独立的功能区域是吗

网友C:
32位硬件除法器可以当成8位硬件除法器来使用吗

网友D:
一般硬件除法器就是一路是吧 同一个时间就只能处理一个算式是吗

网友E:
既然是自动执行 那么如何确定是否有符号呢

网友F:
灵动哪些型号的芯片具有硬件除法器呢

网友G:
8个HLCK还是有点长了

网友H:
,灵动的HWDIV硬件除法器仅适用于特定的MCU型号

网友I(2024-01-29):
硬件除法器真的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