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adc dma

楼主(2023-11-25):
AD, ADC, DM, DMA, ST
ADC采集电压,使用DMA传输到内存
一,ADC设置

楼主:
1,Mode。
这里我们使用ADC的独立模式。

楼主:
2,时钟分频

ADCCLK由 PCLK2分频得到,最大时钟频率36M。ADC 时钟太快,采样可能不够准确,误差大。

楼主:
3,采样分辨率
分辨率不一样,最小转换时间也不一样,分辨率小可以提高转换时间。

注意触发时间一定要大于转换时间,保证每次转换完成。

楼主:
4,数据对齐

楼主:
5,扫描转换模式。

当由多个通道采集时,可以组成常规组序列,如果开启扫描模式,就进行轮流采样。

楼主:
6,连续转换模式。
CR2中:

持续转换模式,我的理解是,指ADC是单次转换还是连续转换,连续转换的话,比如软件触发一次转换的话,转换完成,会自动进行下一次转换,不许程序上再次触发。这样的话,ADC会持续不断的进行采样。

楼主:
比如初始化种程序开始ADC了采样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1_DMA_BUFFER, 10);
ADC会一直采样下去,数据也正常。

楼主:
下面,是我添加了,HAL_ADC_Stop_DMA(&hadc1)函数,发现,ADC还是继续采集,只是,发现转换结果,只有第一次转换有数据,其余都变为0了。

楼主:
7,不连续转换模式。
CR1中:

楼主:
参考程序可能更好懂一些,可是,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官方解释

uint32_t ContinuousConvMode;           /*!< Specifi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 is performed in single mode (one conversion) or continuous mode for regular group,
                                              after the selected trigger occurred (software start or external trigg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FunctionalState DiscontinuousConvMode; /*!< Specifi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s sequence of regular group is performed in Complete-sequence/Discontinuous-sequence (main sequence subdivided in successive parts).
                                              Discontinuous mode is used only if sequencer is enabled (parameter 'ScanConvMode'). If sequencer is disabled, this parameter is discarded.
                                              Discontinuous mode can be enabled only if continuous mode is disabled. If continuous mode is enabled, this parameter setting is discard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楼主:
8,DMA持续请求
FunctionalState DMAContinuousRequests; /*!< Specifies whether the DMA requests are performed in one shot mode (DMA transfer stop when number of conversions is reached)
                                              or in Continuous mode (DMA transfer unlimited, whatever number of conversions).
                                              Note: In continuous mode, DMA must be configured in circular mode. Otherwise an overrun will be triggered when DMA buffer maximum pointer is reached.
                                              Note: This parameter must be modified when no conversion is on going on both regular and injected groups (ADC disabled, or ADC enabled without continuous mode or external trigger that could launch a conversion).
                                              This parameter can be set to ENABLE or DISABLE. */

**********如果禁止的话,DMA只发送一次*****************

楼主:
9,结束转换选择 (End of conversion selection)

楼主:
10,规则通道转换模式:
Number Of Conversion。
转换通道数,根据这个数量,下方出现几个RANK,对各个通道进行配置。

外部触发转换源。
可分软件触发和外部触发。

软件触发,指控制寄存器触发一次ADC转换。

外部触发,可以通过外部事件(例如,定时器捕获、EXTI 中断线)触发转换,使用定时器触发属于外部触发。

外部触发边沿选择。

Rank,通道 ,采样时间。

楼主:
14,注入通道转换模式。
二,程序。
1,ADC和DMA设置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for the selected ADC regular channel its corresponding rank in the sequencer and its sample time.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0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ADC1_IN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ADC1 DMA Init */
    /* ADC1 Init */
    hdma_adc1.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adc1.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1);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
  }
}

楼主:
2,主程序
初始化
  1. MX_DMA_Init();
  2. MX_ADC1_Init();

楼主:
万分注意,自动生成代码,ADC初始化在前,DMA初始化在后,这样导致DMA时钟还没开启,初始化失败,传输数据时,只有第一个数据成功,之后全为零。将初始化顺序调整,DMA传输数据正常。

楼主:
使用DMA启用ADC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ADC1_DMA_BUFFER, 10);

楼主:
关闭ADC

HAL_ADC_Stop_DMA(&hadc1);

楼主:
如果想自己控制ADC的转换,这里不要设置ADC连续转换模式,不然停不下来,不过ADC只进行一次采样,DMA传输的数据只有第一个正确。

网友A(2024-07-21):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B: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C: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D: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E: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F: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G: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H: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I: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