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呼吸灯与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3-11-25):
51单片机的pwm调速频率主要通过一个定时器和一个IO口来实现PWM的输出。在一个周期里面,首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并定时一定的时间然后再将IO口输出低电平,定时一定的时间。然后在while里面循环输出即可。需要改变占空比的话就改变高电平的时间与低电平的时间比。我们来看看51单片机的PWM调速程序。

51单片机PWM调速程序

/*******************************************************************/ /* 程序名:PWM直流电机调速 */

/* 晶振:11.00592 MHz CPU型号:AT89C51 */

/* 直流电机的PWM波控制,可以直接的调速从0到20级的调速 */

/*****************************************************************/ #include《reg51.h》

#define TH0_TL0 (65536-1000)//设定中断的间隔时长

unsigned char count0 = 50//低电平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count1 = 0//高电平的占空比

bit Flag = 1//电机正反转标志位,1正转,0反转

sbit Key_add=P2 ^ 0 //电机减速 sbit Key_dec=P2 ^ 1 //电机加速 sbit Key_turn=P2 ^ 2 //电机换向

sbit PWM1=P2^6//PWM 通道 1,反转脉冲 sbit PWM2=P2^7//PWM 通道 2,正转脉冲

unsigned char Time_delay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void Motor_turn(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延时处理**********************/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Time_delay = x

while(Time_delay != 0)//等待中断,可减少PWM输出时间间隔

}

/*******按键处理加pwm占空比,电机加速**********/ void Motor_speed_high(void)//

{

if(Key_add==0)

{

Delay(10) if(Key_add==0)

{

count0 += 5

if(count0 》= 100)

{

count0 = 100

}

}

while(!Key_add)//等待键松开

}

}

/******按键处理减pwm占空比,电机减速*****/ void Motor_speed_low(void)

{

}

}

/************电机正反向控制**************/ void Motor_turn(void)

{

if(Key_turn == 0)

{

Delay(10) if(Key_turn == 0)

{

Flag = ~Flag

if(Key_dec==0)

{

Delay(10) if(Key_dec==0)

{

count0 -= 5

if(count0 《= 0)

{

count0 = 0

}

}

while(!Key_dec )

}

while(!Key_turn)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TH0_TL0/256 TL0=TH0_TL0%256 TR0=1 ET0=1 EA=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while(1)

{

Motor_turn() Motor_speed_high() Motor_speed_low()

}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L0 = TH0_TL0 % 256

TH0 = TH0_TL0 / 256 //定时器装初值 TR0 = 1

if(Time_delay != 0)//延时函数用

{

Time_delay--

}

if(Flag == 1)//电机正转

{

PWM1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2 = 1 } else PWM2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else //电机反转

{

PWM2 = 0

if(++count1 《 count0) { PWM1 = 1 } else PWM1 = 0

if(count1 》= 100)

{

count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