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驱动WS2812

楼主(2023-11-25):
WS2812是一个通信速度比较快的芯片,而89单片机是比较慢的单片机。
89单片机使用32M晶振、12T模式,用IO口直接驱动WS2812灯珠。
以下视频是驱动WS2812的效果
部分源代码:
#ifndef WS2812B_Drive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标签
#define WS2812B_Drive                //那么就打一个这个标签
sbit WS2812_GPIO=P2^0;
u8 data WS2812_Write_Buffer[25];
void WS2812_Write_Data(u8 *Point,u8 len)
{
        u8 data i,j,k;
        u8 bdata Value;
        for(i=0;i<len;i++)
        {
                for(j=0;j<3;j++)
                {
                        switch(j)
                        {
                                case 0:Value=*(Point+1);break;
                                case 1:Value=*(Point);break;
                                case 2:Value=*(Point+2);break;
                        }
                        k=0x80;
                        while(k)
                        {
                                if(Value&k)
                                {
                                        WS2812_GPIO=1;
                                }
                                WS2812_GPIO=1;
                                WS2812_GPIO=0;
                                k>>=1;
                        }
                }
                Point+=3;
        }
}
void WS2812_Display_Ser()
{
        static xdata u8 count=0;
        if(count<100)
        {
                WS2812_GPIO=0;
                count++;
        }
        else
        {
                EA=0;
                WS2812_Write_Data(WS2812_Write_Buffer+1,8);
                EA=1;
                count=0;
        }
}
#endif

网友A:
生成0码和1码的时序需要精确控制,通常要求在微秒级别。生成0码时,高电平持续200ns至380ns,然后变为低电平,低电平持续580ns至1μs;生成1码时,高电平持续580ns至1μs,然后变为低电平,低电平同样持续580ns至1μs。

网友B:
PWM控制需要发送占空比不同的二进制信号。

网友C:
需要设置适当的延时和定时,以满足WS2812全彩LED的时序要求

网友D:
WS2812使用单总线通信方式,通过一个IO口传输数据,允许多级串联。

网友E:
信号时序需要控制在规格书的要求范围内。

网友F:
使用GPIO模拟、SPI数据传输、DMA定时器

网友G:
可以使用SPI和PWM模式来驱动

网友H:
可以通过延时翻转高低电平模拟WS2812的通信时序

网友I:
引脚功能 WS2812可采用级联的方式

网友J:
WS2812B每个灯接收的是24bit数据,包括GRB颜色信息

网友K:
可以参考现有的驱动库

网友L:
驱动WS2812需要注意信号时序、MCU的主频和数据格式等问题。

网友M:
WS2812全彩LED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需要确保其散热良好,以避免过热损坏。

网友N:
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是否足够驱动这些彩灯

网友O:
在控制多个WS2812B时,硬件连接和数据传输机制都必须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网友P:
一个波形的周期约为1.25us, 合理设置数据传输的时间间隔

网友Q:
在驱动多个WS2812时,需要注意数据传输的顺序和级联方式

网友R:
简化WS2812全彩LED的驱动

网友S:
WS2812的工作电压较低,对外部干扰比较敏感。

网友T:
可以使用DMA 方式来减少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U:
程序设计时需要特别关注数据格式和传输顺序。

网友V:
GPIO模拟时序驱动

网友W:
WS2812的数据传输稳定性对系统的整体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X:
驱动WS2812需要实现纳秒级别的电平翻转,这对于主频较低的MCU来说可能难以实现。

网友Y:
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效率怎么样

网友Z:
WS2812全彩LED的工作电压一般在3.3V至5V之间

网友AA:
应尽量避免外部干扰源

网友AB:
WS2812支持级联,但级联的数量有限制

网友Y:
WS2812B是一种非常时间敏感的设备,因此驱动的时序必须准确和可靠。

网友X:
可以选择使用主频较高的MCU

网友S:
WS2812是通过单总线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序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AC:
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需要满足WS2812B的要求。

网友AD:
Adafruit NeoPixel 库通常提供了完善的函数接口,可以方便地实现WS2812全彩LED的控制。

网友AE:
需要采取防静电措施

网友AF(2024-01-02):
在节制多个ws2812b时,硬件毗连以及数据传输机制都必需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网友AG:
Ws2812b接收每盏灯24位数据,包括GRB颜色信息

网友AH:
WS2812采用单总线通信方式,通过IO端口传输数据,允许多级串行连接。

网友AI:
SPI和PWM模式可用于驱动

网友AJ:
驱动电压以及驱动电流是不是充足驱动这些彩灯

网友AK:
在驱动多个ws2812时,必要细致数据传输的次序以及级联方法

网友AL:
旌旗灯号时序必要节制在规格书的请求范畴内。

网友AM:
引脚功能,ws2812可以级联

网友AN:
采用DMA可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AO:
一个波形的周期约为1,25us,,公道设置数据传输的时候隔断

网友AP(2024-02-06):
可以经由过程延时翻转高低电平摹拟ws2812的通讯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