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在单片机上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2023-11-25):
在单片机中经常会遇到二个不同的.c文件需要使用同一个变量,但如何定义一个变量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使用呢?  当然是使用全局变量啦,可能有的人知道需要用extern来声明变量,当时总是编译错误,当然啦,我也是经常错误,才写这个笔记的啊

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怎么正确的使用,在贴几张错误使用全局变量的方法
如何正确的使用extern,实现main.c   led.c同时使用变量aaa

1在main.c中定义变量  int aaa=0;
2在led.c中定义 extern int aaa;(千万不要赋值)

这样就可以二个.c文件都可以使用aaa这个变量了,我之前为什么一直写错呢,我理解错了extern的作用,其实extern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在其他.c文件里面有了,取其他文件找就行了,哈哈,能搜到我这个的肯定是和我犯了一样的错误吧
现在贴几张错误的使用

显示提示有错误: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现在把extern int aaa=0;改为extern int aaa;

网友A:
如果全局变量的数量较多或者占用空间较大,可能会占用较多的RAM资源

网友B:
在需要使用全局变量的地方声明全局变量。在使用全局变量之前,需要先声明它们。

网友C:
在函数内部,你可以通过其名称直接访问全局变量。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互斥锁等机制来保护全局变量的访问。

网友E:
建议尽量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尽可能使用局部变量。当全局变量确实有必要时,再考虑使用。

网友F:
在单片机编程中,全局变量的声明方式与其他编程语言类似。

网友G:
在需要使用全局变量的源文件中,需要使用extern关键字声明全局变量

网友H:
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为整个源文件,在整个源文件中都可以访问全局变量。

网友I:
当多个函数需要访问和修改同一组数据时,可以考虑将这些数据封装到一个结构体或类中,并在需要访问的函数中创建该结构体或类的实例。

网友J:
在单片机编程中,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它可以被程序中的所有函数访问。

网友K:
需要注意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避免在程序的某些部分错误地访问全局变量。

网友L:
全局变量具有文件作用域,即如果全局变量只在一个文件中使用,应将其定义在该文件中,而不要写入头文件。

网友M:
过多地使用全局变量可能导致程序耦合度高

网友N:
如果需要在代码中初始化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全局变量时进行初始化

网友M: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中都可以被访问和修改,过多的全局变量可能会导致程序的混乱和难以维护。

网友O:
在程序开始执行时,对全局变量进行初始化。

网友P:
如果需要初始化全局变量,可以在定义全局变量时进行初始化。

网友Q:
全局变量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位置使用,因此需要在程序开头或模块中定义它们

网友R:
降低全局变量的使用,提高程序的模块化程度。

网友S:
全局变量通常放置在程序的开头或结尾处,这样有利于对全局变量的管理和维护。

网友T:
全局变量可以在程序的任意位置被访问和修改。但是,为了避免全局变量的冲突和意外修改,建议只在必要的部分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U:
在使用全局变量时需要注意程序的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V:
在C语言编程中,全局变量需要在函数体外进行定义,并且在其作用域内都可以访问。

网友W:
在单片机上使用全局变量时,需要在程序的开头部分进行定义,并且需要使用关键字“extern”声明。

网友X:
全局变量是在程序的全局范围内都可以访问的变量。

网友U:
在单片机编程中,全局变量通常用于函数与函数之间、任务与任务之间的数据传递。

网友Y:
可以这样定义一个全局变量:extern unsigned int global_variable;。

网友Z: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内存的静态存储区中,占用的内存空间在编译时分配。

网友AA:
全局变量只能在程序的同一模块中使用,并且需要通过指针或地址来进行访问

网友AB:
全局变量在程序开始运行时创建,在程序结束运行时销毁。

网友AC:
全局变量在程序开始运行时,其值是未初始化的

网友AD:
定义全局变量是一个比较占用资源的事情

网友AE:
定义全局变量是有一定技巧在的

网友AF:
这两个c文件需要进行文件引用吗

网友AG:
由于全局变量在程序的所有部分都可以访问

网友AH:
当全局变量很多的时候,如何进行集体管理呢

网友AI:
如果有重复定义了编译过程中会报错吗

网友AJ:
在头文件里边可以定义全局变量吗

网友AK:
在单片机上使用全局变量时,需要注意变量的使用范围和访问权限。

网友AL(2024-01-02):
在微控制器编程中,全局变量的声明与其他编程语言类似。

网友AM:
若是必要在代码中初始化全局变量,可以在界说全局变量时举行初始化

网友AN:
在嵌入式编程中,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部界说的变量,它可以被步伐中的全部函数拜候。

网友AO:
全局变量凡是安排在步伐的开首或者结尾处,如许有利于对于全局变量的办理以及保护。

网友AP:
在步伐起头实行时,对于全局变量举行初始化。

网友AQ:
在必要利用全局变量的源文件中,必要利用extern关键字声明全局变量

网友AR:
若是必要初始化全局变量,可以在界说全局变量时举行初始化。

网友AS:
可以斟酌利用互斥锁等机制来庇护全局变量的拜候。

网友AT:
全局变量的作用域为全部源文件,在全部源文件中都可以拜候全局变量。

网友AU:
必要细致全局变量的生命周期,防止在步伐的某些部门毛病地拜候全局变量。

网友AV(2024-02-06):
在需要全局变量的地方声明它们,并在使用它们之前声明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