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7种可选噪声估计算法的语音滤波

楼主(2023-11-25):
噪声估计对语音滤波/语音增强效果好坏很重要。若噪声估计过小,滤波后有烦人的残留噪声;若噪声估计过高,滤波结果会导致语音失真。我这实验,根据不同噪声环境的说话场合,采用可选的其中一种噪声估计算法配合谱减滤波,滤波后语音清晰度较好。 7种可选噪声估计算法是:
1.martin       最小跟踪算法
2.mcra         最小控制递归平均算法
3.mcra2       最小控制递归平均变体算法
4.imcra        改进的最小控制递归平均算法
5.doblinger   连续谱最小跟踪算法
6.hirsch        加权频谱平均值算法
7.conn_freq  连接时间_频率区域算法
参考书:《语音增强--理论与实践》 作者:罗艾洲

% -----------------------------------------------
% 我编辑的主程序: ns_specsubs.m
close; clear ; clc;
nbits =16;
alpha=0.9; %(幂指数)过减因子,值小则去噪效果增强但失真度增大
FLOOR=0.002;
load methods.mat;
disp('以下是7种噪声估计算法:');
disp('1:martin, 2:mcra, 3:mcra2, 4:imcra,');
disp('5:doblinger, 6:hirsch, 7:conn_freq');
while  1
i = input('请选择噪声估计算法的编号 1~7: (输入0 则退出) ') ;
if i == 0
  return;
end
while (i<0 | i>7 )
  i = input('请选择噪声估计算法的编号 1~7: (输入0 则退出) ') ;
end
method =char(meth(i));

[x0,fs] =audioread('signal.mp3'); % 读入带人群噪声的语音文件
x0 = x0(:,1);            % 取1声道
x0 = x0-mean(x0);        % 消除直流分量
x0 = x0/max(abs(x0));    % 幅值归一化
x  = x0 ;

head_time =0.9;     % 裁掉起始段无语音的秒数,依具体情况调整
head = fs*head_time;
x =x(head+1: length(x));

%  初始化变量 ===============
len=floor(40*fs/1000); % 样本的大小
if rem(len,2)==1
   len=len+1;
end
PERC=50; % 窗口重叠以帧大小的百分比表示
len1=floor(len*PERC/100);
len2=len-len1;
win=hamming(len); % 汉明窗
k=1;
nFFT=2*len;
img=sqrt(-1);
x_old=zeros(len1,1);
Nframes=floor(length(x)/len2)-1;
xfinal=zeros(Nframes*len2,1);

for n=1:Nframes %从第1帧至最末帧,逐幅处理
   insign=win.*x(k:k+len-1);  % Windowing 加窗
   spec=fft(insign,nFFT);     % 计算一帧的傅立叶变换
   sig=abs(spec);
   ns_ps=sig.^2;
   %  估计/更新噪声的psd --------
   if n == 1
         parameters = initialise_parameters(ns_ps,fs,method);
    else
        parameters = noise_estimation(ns_ps,method,parameters);
   end
   noise_ps = parameters.noise_ps;
   noise_mu=sqrt(noise_ps);  % 噪声幅值谱
   theta=angle(spec);  %保存每帧的相位信息

   % 计算信噪比:
   SNRseg=10*log10(norm(sig,2)^2/norm(noise_mu,2)^2);

   % 依据过减因子alpha及信噪比选择下限系数beta:
   if alpha==1.0
      beta=berouti1(SNRseg);
      %beta = 4 ;
   else
     beta=berouti2(SNRseg);
   end

   % 功率谱减去噪:
   sub_speech=sig.^alpha - beta*noise_mu.^alpha;
   diffw = sub_speech-FLOOR*noise_mu.^alpha;

   % 将值朝负无穷方向舍入到最邻近的整数组件:
   z=find(diffw <0);
   if~isempty(z)
      sub_speech(z)=FLOOR*noise_mu(z).^alpha;
   end

   % 复数的实部重构确保共轭对称
   sub_speech(nFFT/2+2:nFFT)=flipud(sub_speech(2:nFFT/2));

   % 将全帧fft与相位信息相乘:
   x_phase=(sub_speech.^(1/alpha)).*(cos(theta)+img*(sin(theta)));

   xi=real(ifft(x_phase));  % 逆傅立叶变换

  % 重叠相加:
  xfinal(k:k+len2-1)=x_old+xi(1:len1);
  x_old=xi(1+len1:len);
  k=k+len2;
end   % EOF for n=1:Nframes

out = xfinal;
N =length(x);       %含噪信号长度
Nout=length(out);   %滤波后信号长度
if Nout>N
    out=out(1:N);
elseif Nout<N
    %尾部补零,使输出信号与与原带噪信号等长
    out=[out; zeros(N-Nout,1)];
end
out=out/max(abs(out));  %输出信号幅值归一化
B = 30;                 % debug的输入参数,B值依具体情况调整
out2 = debug(out,B);    %清除残留噪声

% 绘处理前后对比波形图:
figure('position',[50,50,600,700] );
subplot(4,1,1);
plot(x0(1:length(x0)));
title('原带噪语音波形');
axis([0 N, -1 1]); grid on;
subplot(4,1,2);
plot(x(1:length(x)));
axis([0 N, -1 1]); grid on;
subplot(4,1,3);
plot(out(1:length(out)));
title([ num2str(method) '估计噪声算法>谱减降噪后的波形' ]);
axis([0 N, -1 1]); grid on;
subplot(4,1,4);
plot(out2(1:length(out2)));
title('清除残留噪声后的波形' );
axis([0 N, -1 1]); grid on;
% sound(x0,fs)     ;%播放原带噪语音
% sound(out,fs)    ;%播放去噪后的语音
sound(out2,fs)     ;%播放清除残留噪声后的语音
end   % EOF while 1
% ----------------------------------------
处理前后的语音波形对比图:

网友A:
噪声估计是语音滤波的关键步骤,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滤波的效果。

网友B:
语音滤波器需要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能够根据噪声的变化自动调整滤波参数

网友C:
不同的噪声估计算法需要调整相应的参数,以获得最佳滤波效果。

网友D:
滤波器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到实时性的要求,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滤波操作。

网友E:
在设计滤波器时,需要选择合适的参数和结构,以提高滤波效果和降低计算复杂度。

网友F:
在MCU里面用这类算法效果咋样?

网友G:
前有多种噪声估计算法可供选择,如最小均方误差(MMSE)、最大后验概率(MAP)等。

网友H:
在实时语音处理场景中,需要 算法的运算速度足够快

网友E:
滤波器的设计需要考虑到频率响应、相位响应等因素,以确保在去除噪声的同时,不会对语音信号造成过大的损失。

网友I:
尽量选择计算复杂度较低的滤波算法

网友J:
常需要通过在线噪声估计和自适应滤波算法来实现。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噪声环境可能发生变化, 需要考虑噪声估计算法的鲁棒性

网友K:
噪声估计算法主要根据语音的特性进行估计。

网友L:
噪声估计在语音降噪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准确性直接决定了降噪效果的好坏

网友M:
评估指标可以包括信噪比、语音识别率等指标。

网友:
在噪声稳定的环境下,可以选择基于最小方差无失真响应波束成形方法或基于超高斯联合的增益函数等方法;而在噪声变化较大的环境下,可以选择基于多窗谱估计或改进的维纳滤波方法等。

网友N:
在实施语音滤波时,选择合适的滤波器也同样重要。

网友O:
在去除噪声的同时,需要尽量保持语音的质量,避免产生失真

网友P:
在应用可选噪声估计算法进行语音滤波时,需要准备好相应的语音数据集,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网友Q:
选择合适的算法需要根据实际噪声类型和语音特征来决定。

网友R: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环境噪声的复杂性,可能需要进行多种噪声估计方法的尝试,以找到最适合当前环境的噪声估计方法。

网友S:
最小值统计噪声估计算法用于估计稳态噪音的PSD,工作于STFT域,且每个频点独立估计

网友T:
MCRA算法基于MS方法,常被用作单通道准稳态噪声PSD估计。

网友U:
语音滤波需要实时处理,因此在实现噪声估计算法时,要考虑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和实时性

网友V:
MCRA算法使用了递归平均和最小值跟踪相结合的方法,这里的最小值跟踪体现在语音存在概率是由最小值跟踪确定的

网友W:
可以考虑将多种噪声估计算法进行融合,以提高滤波效果

网友X:
在消除噪声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入一定的语音失真

网友Y:
若噪声估计过小,滤波后可能会残留烦人的噪声;反之,若噪声估计过高,可能会导致滤波结果产生语音失真。

网友Z:
语音滤波器的设计需要考虑滤波效果和实时性两个方面。

网友AA:
MCRA2将MCRA算法中最小值跟踪的方法改为连续谱最小值跟踪噪声估计方法,其余部分和MCRA方法一致

网友AB:
了解和分析噪声的特性,如噪声的功率谱密度、自相关函数等,对优化噪声估计和提高语音滤波效果至关重要。

网友C:
可选噪声估计算法包括基于频域的方法、基于时域的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等。

网友AC:
根据具体应用或者录取的语音数据信息,需要定义噪音最小值,以防出现病态解。

网友AD:
MCRA方法基于估计的语音出现概率,利用回归方式进行平滑

网友AE:
实现噪声估计算法的语音滤波后,需要对滤波效果进行评估。可以采用信噪比、语音质量等指标来衡量滤波效果

网友C:
除了噪声特性外,同样需要对语音的特性有深入的理解,包括语音的功率谱密度、自相关函数等

网友:
为了适应不同噪声环境和语音特征,可以考虑使用自适应噪声估计算法

网友AF(2024-01-02):
噪声估量在语音降噪中起着关头的感化,其准确性直接决议了降噪结果的黑白

网友AG:
噪声估量算法重要按照语音的特征举行估量。

网友AH:
在施行语音滤波时,选择适合的滤波器也一样紧张。

网友AI:
在及时语音处置场景中,必要,算法的运算速率充足快

网友AJ:
尽可能选择计较复杂度较低的滤波算法

网友AK:
评估指标可以包含信噪比、语音识别率等指标。

网友AL:
选择适合的算法必要按照现实噪声范例以及语音特性来决议。

网友AM:
考虑集成多种噪声估计算法以提高滤波性能

网友AN:
在去除噪声的同时,必要尽可能连结语音的质量,防止发生失真

网友AO:
滤波器的计划还必要斟酌到实时性的请求,以确保在有限的时候内完成滤波操纵。

网友AP(2024-02-06):
常必要经由过程在线噪声估量以及自顺应滤波算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