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教程]
定时器做PWM程序

楼主(2023-11-25):
#include "STC89.H"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包含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sbit PWM_OUT=P2^1;
u8 idata PWM_Write_Byte[3]=0;

//****************************祁绪电子 2020年5月***
// 定时器0初始化  晶振11059200,12T,输出50Hz的PWM,占空比0~255
// 定时器初值为:256-(11059200÷12÷50Hz÷256) = 184 = 0xB8
void PWM_Init(void)
{
        TMOD &= 0xF0;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MOD |= 0x02;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B8;;                    //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定时器重装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允许定时器0申请中断
        EA=1;                                                        //中断总闸闭合
}
//****************************祁绪电子 2020年5月***
//定时器0的CPU处理函数,位置任意写都行
void PWM_Display_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pwm_t=0;                                 //局部变量,不丢失数据
        if(pwm_t<PWM_Write_Byte[0])
        {
                PWM_OUT=1;
        }
        else PWM_OUT=0;
        pwm_t++;
}

//***************************
// PWM 数模变换数据分配
void PWM_Allot()
{
        static u8 kkk=0;
        static u8 count=0;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kkk++;
                PWM_Write_Byte[0]=kkk;        //kkk为占空比自动增加
                PWM_Write_Byte[1]=10;
                PWM_Write_Byte[2]=1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PWM_Init();
        while(1)                                                //主函数大循环
        {
                PWM_Allot();
        }
}

楼主(2024-05-03):
用于PWM输出的GPIO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并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以确保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驱动负载。

网友A:
有多个定时器或PWM通道需要同步,确保它们的时钟源和触发源一致,以避免同步误差。

网友B:
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更新PWM信号,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地处理定时器的更新和比较事件。避免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耗时操作,以免影响PWM的实时性。

网友C:
占空比是PWM信号中高电平时间占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确保定时器配置可以精确控制占空比,以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D:
使用预分频器来适当调整定时器的运行频率,以生成所需PWM信号的频率。

网友E:
一些微控制器可能提供多个定时器模块,每个模块可能有不同的特性,如计数范围、时钟源等。

网友F:
为了获得所需的PWM频率,需要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预分频器可以将定时器时钟频率降低,从而实现所需的PWM频率。

网友G:
当在运行中修改PWM参数时,注意某些定时器在更新事件时可能会造成短暂的PWM中断或异常行为。

网友H:
PWM信号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值)决定了输出功率或控制量,需要根据应用需求精确设置。

网友I:
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来更新PWM占空比,需要确保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速度足够快,以免影响PWM信号的准确性。

网友J:
注意微控制器的固件或硬件在PWM生成方面的限制,例如最小和最大PWM频率、同时运行的PWM通道数量等。

网友K:
选择具有PWM输出功能的定时器。某些微控制器中的定时器可能不支持PWM或者支持的通道数量有限。

网友H:
考虑使用快速PWM模式(如果定时器支持)以获得更高的频率和/或更精细的占空比控制。但是,快速PWM模式可能会牺牲一些占空比调节的精度。

网友L:
某些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设置同步和死区时间。同步可以确保多个PWM信号在同一时刻开始,而死区时间可以防止MOSFET或IGBT等电力开关元件的过电压和过电流现象。

网友M:
通过设置比较寄存器的值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比较寄存器的值应根据所需的占空比和计数器上限值进行计算。

网友N:
配置定时器中断和事件,以便在定时器溢出时生成PWM脉冲,或者在需要时更改占空比。

网友N:
根据需要选择定时器的PWM模式。不同的PWM模式可能提供不同的特性,如死区时间、占空比等。

网友O:
设置PWM波形的占空比,以控制输出脉冲的宽度。这通常通过编程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P:
电源噪声和时钟抖动可能会影响PWM信号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G:
定时器的计数器分辨率和工作范围,这将直接影响PWM信号的精度和可调范围。

网友Q:
为了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和减少资源占用,可以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使用硬件特性实现计数器和比较寄存器的自动重载,减少软件开销。

网友R:
根据应用需求确定PWM的频率。例如,如果用于LED亮度控制,人眼无法分辨高于42Hz的频率,但更高的频率(如几百Hz到几千Hz)可能更适用于减少人眼可见的闪烁。

网友S:
为了提高PWM信号的质量,可以在输出端添加低通滤波器。滤波器可以消除PWM信号中的高频成分,提高输出信号的平滑度和稳定性。

网友T:
预分频值决定了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而计数器值决定了PWM周期的长度。

网友U:
确定定时器的时钟源,并设置合适的分频系数。时钟源的选择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和速度。

网友V:
如果功耗是一个关键因素,考虑优化PWM程序以减少不必要的功耗。例如,通过降低PWM频率或优化占空比来减少功耗。

网友W:
在一些应用中,需要设置死区时间来避免开关过程中的交叉导通。

网友X:
电源噪声和时钟抖动会影响 PWM 信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Y:
预除法值确定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而计数器值确定 pwm 周期的长度。

网友Z:
PWM 信号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周期比)决定了输出功率或控制量,需要根据应用要求精确设置。

网友AA(2024-06-06):
在运行时修改 pwm 参数时,请注意一些计时器可能会导致短暂的 pwm 中断或更新事件时的异常行为。

网友AB(2024-07-06):
选择具有 pwm 输出的定时器; 一些微控制器可能具有不支持 pwm 或支持有限数量通道的定时器。

网友AC:
,选择具有pwm输出功能的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