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PID控制气压的算法

楼主(2023-11-25):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th.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unsigned char idata RsBuf[MAC_RX_BUF];
unsigned char data guc_RsPoint=0;
//unsigned char xdata Time0L1;
//unsigned char xdata Time0H1;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step=0;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show1;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show2;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show3;
unsigned char xdata led_show4;
unsigned int xdata Time_Show=0;

unsigned int xdata TimeMotor=0;
unsigned int xdata PwmBitVat=0;
//unsigned short xdata ADC_VAL[3];
//unsigned char xdata ADC_ch=0;

bit led_dian1;
bit led_dian2;
bit led_dian3;
bit led_dian4;
bit RsOver=0;

typedef struct _pid_t
{
        float SetSpeed;//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voltage;//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float integral;//定义积分值
        float umax;
        float umin;
} pid_t;

unsigned char code led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27,0x7f,0x6f};

void PID_init(pid_t *npid)
{
        npid->SetSpeed=0.0;
        npid->ActualSpeed=0.0;
        npid->err=0.0;
        npid->err_last=0.0;
        npid->voltage=0.0;
        npid->integral=0.0;
        npid->Kp=0.2;
        npid->Ki=0.015;
        npid->Kd=0.2;

        npid->umax=127;
        npid->umin=-127;
}

float PID_realize(pid_t *npid ,float speed,float ActualSpeed)
{
        float index;
        npid->SetSpeed=speed;
        npid->ActualSpeed=ActualSpeed;
        npid->err=npid->SetSpeed-npid->ActualSpeed;
        if(npid->voltage>npid->umax)
        {
                if(abs(npid->err)>200)//变积分过程
                {
                        index=0.0;
                }
                else if(abs(npid->err)<180)
                {
                        index=1.0;
                        if(npid->err<0)
                        {
                                npid->integral+=npid->err;
                        }
                }
                else
                {
                        index=(200-abs(npid->err))/20;
                        if(npid->err<0)
                        {
                                npid->integral+=npid->err;
                        }
                }
        }
        else if(npid->voltage<npid->umin)
        {
                if(abs(npid->err)>200)//变积分过程
                {
                        index=0.0;
                }
                else if(abs(npid->err)<180)
                {
                        index=1.0;
                        if(npid->err>0)
                        {
                                npid->integral+=npid->err;
                        }
                }
                else
                {
                        index=(200-abs(npid->err))/20;
                        if(npid->err>0)
                        {
                                npid->integral+=npid->err;
                        }
                }
        }
        else
        {
                if(abs(npid->err)>200)//变积分过程
                {
                        index=0.0;
                }
                else if(abs(npid->err)<180)
                {
                        index=1.0;
                        npid->integral+=npid->err;
                }
                else
                {
                        index=(200-abs(npid->err))/20;
                        npid->integral+=npid->err;
                }
        }
        npid->voltage=npid->Kp*npid->err+index*npid->Ki*npid->integral+npid->Kd*(npid->err-npid->err_last);
        npid->err_last=npid->err;
        return npid->voltage;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dly)
{
        unsigned int        j;
        do
        {
                j = MAIN_Fosc / 13000;        //延时1ms, 主程序在此节拍下运行
                while(--j)        ;
        }while(--dly);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 = 0x50;//工作在串口模式
        T2L = (65536 - (MAIN_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为重新装值
        T2H = (65536 - (MAIN_Fosc/4/BAUD))>>8;
        AUXR |= 0x14; //启用定时器T2为1T模式, 并启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为中断
}
void InitTime0(void)
{
//        #if 0
//        AUXR |=  (1<<7);        // Timer0 set as 1T mode
//        TMOD = 0x01; //16位,
//        //Timer0_16bit();
//        Time0L1=(65536-(MAIN_Fosc/1000000)*(TIME0_us1))%256;
//        Time0H1=(65536-(MAIN_Fosc/1000000)*(TIME0_us1))/256;
//        TL0=Time0L1;
//        TH0=Time0H1;
//        #endif
        T0_Load_us_12T(TIME0_us1);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PT0 = 1;                //高优先级
        TR0 = 1;                //Timer0 Run
}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void)
{
//        ADC_ch=0;
//        P1ASF=0x30;//设置P1为ADC
//        //P1ASF|=(1<<4)|(1<<5);
//        ADC_RES=0; // 清除结果寄存器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4;
//        Delay_n_ms(20);
//        EADC=1;// EADC=1 允许ADC中断

//查询方式
        P1ASF=0x30;//设置P1为ADC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Delay_n_ms(20);
}

void SendTxdBuf(unsigned char ASC)                                                        //发送-个ASCII
{
        ES     =   0;  //关闭串口中断
        SBUF   =   ASC;
        while(TI ==0); //
        TI     =   0;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void Rs_Do(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
        unsigned char data luc_temp;
        if(RI==1)
        {
                RI=0;
                luc_temp = SBUF;
                if(guc_RsPoint>=MAC_RX_BUF)
                        guc_RsPoint=0;
                if(luc_temp==0x0d)
                {
                        RsBuf[guc_RsPoint] = 0x0d;
                        guc_RsPoint = 0;
                        RsOver = 1;
                }
                else
                {
                        RsBuf[guc_RsPoint++]=luc_temp;
                }
        }
}

void ledTime()
{
        switch(led_step)
        {
                case 0:
                        DIG1=1;
                        DIG2=0;
                        DIG3=0;
                        DIG4=0;
                        P2=ledTab[led_show1];
                        led_di=led_dian1;
                        led_step=1;
                        break;
                case 1:
                        DIG1=0;
                        DIG2=1;
                        DIG3=0;
                        DIG4=0;
                        P2=ledTab[led_show2];
                        led_di=led_dian2;
                        led_step=2;
                        break;
                case 2:
                        DIG1=0;
                        DIG2=0;
                        DIG3=1;
                        DIG4=0;
                        P2=ledTab[led_show3];
                        led_di=led_dian3;
                        led_step=3;
                        break;
                case 3:
                        DIG1=0;
                        DIG2=0;
                        DIG3=0;
                        DIG4=1;
                        P2=ledTab[led_show4];
                        led_di=led_dian4;
                        led_step=0;
                        break;
        }
}

void Time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using 3
{
        //TR0=0;
        ledTime();
        if(Time_Show>0)
                Time_Show--;

        if(PwmBitVat>TimeMotor)
        {
                MOTOR1=1;
        }
        else
        {
                MOTOR1=0;//低电平打开电机
        }
        if(PwmBitVat++>256)
        {
                PwmBitVat=0;
        }
        //TL0=Time0L1;
        //TH0=Time0H1;
        //TR0=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        ADC_CONTR &= ~ADC_FLAG;
//        switch(ADC_ch)
//        {
//                case 0:
//                        ADC_ch=1;
//                        ADC_VAL[0]=(ADC_RES<<2)|(ADC_RESL&0x03);
//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5 | ADC_START;
//                break;
//                case 1:
//                        ADC_ch=0;
//                        ADC_VAL[1]=(ADC_RES<<2)|(ADC_RESL&0x03);
//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4 | ADC_START;
//                break;
//        }
//}

void led_showP(float fshowPa)
{
        static float tmp_showPa=-1;
        float tmp_show=fshowPa;
        float temp_dian;
        unsigned char shorteger,shordian;
        if(fshowPa==tmp_showPa)
                return;
        tmp_showPa=fshowPa;

        shorteger=(unsigned char)abs((int)fshowPa);
        temp_dian=tmp_show-(float)shorteger;

        led_show1=shorteger/10;
        led_show2=shorteger%10;
        led_dian1=0;
        led_dian2=1;

        //小数点后两位
        shordian=(unsigned char)(temp_dian*100.0);
        led_show3=shordian/10;
        led_show4=shordian%10;
        led_dian3=0;
        led_dian4=0;
}

unsigned shor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while(!(ADC_CONTR&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return (ADC_RES<<2)|(ADC_RESL&0x03);
}

网友A:
PID控制算法需要实时地执行,因此对其计算速度有一定要求

网友B:
PID控制方法将偏差的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微分(derivative)通过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

网友C:
在控制气压时,需要根据实际系统的特点来调整这些参数,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参数调整过程中需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响应速度和超调量等因素。

网友D:
当PID控制器的积分项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控制器输出饱和,即使微分项也尝试调整,但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到设定值。

网友E:
在实际应用中,PID参数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控制对象的变化和环境的影响。

网友F:
传感器漂移和噪声可能会影响控制性能

网友G:
系统可能会受到干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H:
数调整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最优的参数组合。

网友I:
在实现PID控制气压算法时,需要合理设计控制逻辑,包括误差计算、控制量计算和输出等环节

网友J:
在控制器的过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冲或过滞等现象,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K:
PID控制器需要考虑系统的特性,例如延迟、滞后等。

网友L:
气压控制系统可能存在非线性特性,这对于PID控制算法的适用性有一定影响。

网友M:
PID控制算法的设计需要考虑控制目标和环境因素,以选取合适的控制量和反馈信号。

网友N:
微分控制是为了预测误差的变化趋势,提前进行控制,从而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G:
这些参数包括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不同系统可能需要不同的参数配置。

网友D:
PID控制器的参数需要进行整定,可以使用经验整定法、Ziegler-Nichols方法等

网友O:
PID控制算法根据目标气压值和实际气压值之间的差距进行工作,通过调节控制阀门的开度,使得实际气压值逐渐趋近于目标气压值。

网友:
PI算法适用于控制通道滞后较小、负荷变化不大、工艺参数不允许有静差的系统;而PD算法则适用于惯性较大的对象,可以加快控制速度,改善控制质量,减小偏差,缩短控制时间。

网友P:
一般可以通过经验法、试错法或整定软件来确定合适的参数。

网友Q:
在选择参数时,需要考虑控制对象的特点、工作环境等因素,以选取合适的参数值。

网友R:
当控制信号超过执行器的饱和范围时,控制性能可能会变差。

网友S:
可以采用卡尔曼滤波器等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网友T:
可以设置积分上限或采用抗积分饱和的策略。

网友E:
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比例控制可能会导致系统震荡,因此通常需要配合积分和微分控制一起使用。

网友I:
PID控制是基于离散时间模型进行控制的

网友U:
为了提高控制性能,需要在PID算法中加入鲁棒性调节,以减小这些因素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网友V:
明确控制气压的目标值,以及允许的误差范围。这有助于设定合适的控制参数。

网友W:
需要注意避免过调或欠调,以保证控制效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X:
在进行PID控制之前,需要对气压控制系统进行建模,了解系统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

网友Y:
可以引入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先进算法。

网友Z:
建立气压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以便进行PID控制设计。

网友AA:
需要仔细选择这些参数, 系统稳定且快速地达到设定值。

网友AB:
这种控制方式对气压稳压的速度有提高吗

网友AC:
气压控制需要提前还是靠后呢

网友AD:
过大的积分控制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过慢,甚至产生积分饱和现象。

网友AE:
PID控制器需要设置三个参数,即比例增益、积分增益和微分增益。这些参数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AF:
引用 网友Z:
建立气压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以便进行PID控制设计。

这个还必须要有相应的数学模型才可以吗

网友AG:
使用pid控制气压特别的稳定 而且升压非常快

网友AH:
气压在整个腔体并不是均匀的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I:
随着体积的不同,pid参数是不是也需要进行调整呢

网友J:
PID控制算法包括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环节,这些环节分别对应着Kp、Ti和Td三个参数。

网友AJ:
PID控制中的三个参数Kp、Ki和Kd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一般来说需要通过试验来进行调整。

网友AK:
需要考虑如何优化计算过程,以减小算法对系统资源的占用,并保证实时性。

网友AL:
在设计和实现PID控制算法之前,需要了解所控制的气压系统的特性,包括气体的压缩性、温度、压力等参数。

网友P:
PID控制算法的采样周期会影响控制效果,采样周期过长会导致控制精度降低,过短则会增加计算负担。

网友AM:
流量控制器与压力控制器是以流量/压力测量传感器、电磁比例阀配合独特的PID算法形成流量/压力监测与控制回路,实现流量或压力的实时监控。

网友AN(2024-01-02):
pid控制器必要斟酌体系的特征,比方耽误、滞后等。

网友AO:
在现实利用中,pid对象必要不竭举行调解,以适应控制参数的变革以及情况的影响。

网友AP:
一般来说,适当的参数可以通过经验方法、试错法或调优软件来确定。

网友AQ:
在控制器的过渡进程中,大概会呈现过冲或者过滞等征象,必要举行响应的处置。

网友AR:
数调解是一个迭代的进程,大概必要屡次测验考试才气找到最优的对象组合。

网友AS:
微分节制是为了展望偏差的变化趋势,提早举行节制,从而加速体系的响应速度。

网友AT:
在选择对象时,必要斟酌节制参数的特色、事情情况等身分,以拔取适合的参数值。

网友AU:
当节制旌旗灯号跨越执行器的饱和范畴时,节制机能大概会变差。

网友AV:
这些对象包含比例系数、积分时候以及微分时候,不一样体系大概必要不一样的对象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AW:
可以设置积分上限,也可以采取抵制积分饱和的策略。

网友AX(2024-02-06):
可以引入模糊控制、神经网络节制等先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