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TC测温程序

楼主(2023-11-29):
/*
*                        NTC测温,10位AD分辨率0.1度
*                                                  硬件说明:IAP15W4K58S4
*                                第一位数码管 位引脚-->P41                                                                  *
*                                                         第二位数码管 位引脚-->P42                                                                  *
*                                                         第三位数码管 位引脚-->P44                                                                  *
*                                                         第四位数码管 位引脚-->P45                                                                  *
*                                                         所有的数码管 段引脚-->P2                                                                    *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DIS_DOT                0x20
#define DIS_BLACK        0x10
#define DIS_                0x11

u8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字编码  0.1.2.3.4....9
u8 qian,bai,shi,ge;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msecond;
u8 flag0;                      //正负温度标志位
u8 flag1;                                        //温度超过100度,千位数正常显示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AD转换函数声明,channl输入通道选择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温度转换函数声明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i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8 i)         //延时函数
{
  u16 j,k;
  for(j=i;j>0;j--)
    for(k=500;k>0;k--);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u8 qian,u8 bai,u8 shi,u8 ge) //显示函数
{
                if(flag0)    //温度低于0度千位数码管显示-
                {
                                P2=0XBF;
                                P41 = 0;
                                delay(5);
                                P41 = 1;
                }
                if(flag1)   //温度超过100度,千位显示
                {
                                P2=table[qian];
                                P41 = 0;
                                delay(5);
                                P41 = 1;
                }
                P2=table[bai];
                P42 = 0;
                delay(5);
                P42 = 1;

                P2=table[shi]&0X7F;                //十位显示小数点
                P44 = 0;
                delay(5);
                P44 = 1;

                P2=table[ge];
                P45 = 0;
                delay(5);
                P45 = 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ong int j;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ASF = 0xff;                //P1口全部做ADC
  P1 &= 0x00;         //设置P1.0口输出低电平确保能采集到外部电平信号
  ADC_CONTR = 0xE0;        //90T, ADC power on
  AUXR = 0x80;        //定时器0,1T ,16位自动重装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1ms中断一次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if(B_1ms)        //1ms到
                        {
                                        B_1ms = 0;   //清0标志位
                                        if(++msecond >= 300)        //300ms到
                            {
                                                        msecond = 0;
                                                        j = Get_ADC10bitResult(2);
                                                        j =        get_temperature(j);        //计算温度值
                                                        if(j >= 400)        flag0 = 0,        j -= 400;                //温度 >= 0度
                                            else flag0 = 1,        j  = 400 - j;        //温度 <  0度
                                                        if(j>=1000) flag1=1;
                                                        else flag1=0;//温度超过100度标志位,千位数正常显示
                                        }
                        }
                  qian=j/1000;
                        bai=j%1000/100;
                        shi=j%100/10;
                        ge=j%10;
                  display(qian,bai,shi,ge);
        }
}
//========================================================================
// 函数: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 描述: 查询法读一次ADC结果.
// 参数: channel: 选择要转换的ADC.
// 返回: 10位ADC结果.
// 版本: V1.0, 2012-10-22
//========================================================================
u16        Get_ADC10bitResult(u8 channel)                //channel = 0~7
{
    u8 status=0;                //判断AD转换结束标志位
                u16 AD_dat=0;                //转换结果10位ADC值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0x80;  ////开启ADC电源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ADC电源稳定
                //开启ADC电源,转换速度300k。启动ADC转换。选择转换通道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e0) | 0x08 | channel;
                //while((ADC_CONTR & 0x10) == 0)        ;        //ADC_CONTR寄存器ADC_FLAG==1
                //ADC_CONTR &= ~0x10;                //清零ADC结束标志
                while(status==0)   //等待AD转换结束
          {
                    status=ADC_CONTR & 0X10;//判断ADC_FLAG转换结束标志位,转换结束硬件置1,必须软件清零
          }
          ADC_CONTR&=0xe7;                // 清零ADC_FLAG标志位关闭ADC转换1110 0111
                AD_dat = (ADC_RES << 2)|(ADC_RESL&0X03);//高低字节拼接成一个10位结果
                return AD_dat;
}

//        MF52E 10K at 25, B = 3950, ADC = 12 bits
u16 code temp_table[]=
{
                25,                //-40                0
                27,                //-39                1
                29,                //-38                2
                31,                //-37                3
                33,                //-36                4
                35,                //-35                5
                38,                //-34                6
                40,                //-33                7
                43,                //-32                8
                46,                //-31                9
                49,                //-30                10
                52,                //-29                11
                55,                //-28                12
                59,                //-27                13
                62,                //-26                14
                66,                //-25                15
                70,                //-24                16
                75,                //-23                17
                79,                //-22                18
                84,                //-21                19
                89,                //-20                20
                94,                //-19                21
                99,                //-18                22
                105,        //-17                23
                110,        //-16                24
                116,        //-15                25
                123,        //-14                26
                129,        //-13                27
                136,        //-12                28
                143,        //-11                29
                150,        //-10                30
                157,        //-9                31
                165,        //-8                32
                173,        //-7                33
                181,        //-6                34
                190,        //-5                35
                198,        //-4                36
                207,        //-3                37
                216,        //-2                38
                225,        //-1                39
                235,        //0                40
                244,        //1                41
                254,        //2                42
                264,        //3                43
                275,        //4                44
                285,        //5                45
                296,        //6                46
                306,        //7                47
                317,        //8                48
                328,        //9                49
                339,        //10                50
                351,        //11                51
                362,        //12                52
                373,        //13                53
                385,        //14                54
                396,        //15                55
                408,        //16                56
                420,        //17                57
                431,        //18                58
                443,        //19                59
                454,        //20                60
                466,        //21                61
                478,        //22                62
                489,        //23                63
                501,        //24                64
                512,        //25                65
                523,        //26                66
                535,        //27                67
                546,        //28                68
                557,        //29                69
                568,        //30                70
                579,        //31                71
                589,        //32                72
                600,        //33                73
                610,        //34                74
                620,        //35                75
                630,        //36                76
                640,        //37                77
                650,        //38                78
                660,        //39                79
                669,        //40                80
                678,        //41                81
                688,        //42                82
                696,        //43                83
                705,        //44                84
                714,        //45                85
                722,        //46                86
                730,        //47                87
                738,        //48                88
                746,        //49                89
                754,        //50                90
                761,        //51                91
                768,        //52                92
                775,        //53                93
                782,        //54                94
                789,        //55                95
                796,        //56                96
                802,        //57                97
                808,        //58                98
                814,        //59                99
                820,        //60                100
                826,        //61                101
                831,        //62                102
                837,        //63                103
                842,        //64                104
                847,        //65                105
                852,        //66                106
                857,        //67                107
                862,        //68                108
                866,        //69                109
                871,        //70                110
                875,        //71                111
                879,        //72                112
                883,        //73                113
                887,        //74                114
                891,        //75                115
                895,        //76                116
                898,        //77                117
                902,        //78                118
                905,        //79                119
                909,        //80                120
                912,        //81                121
                915,        //82                122
                918,        //83                123
                921,        //84                124
                924,        //85                125
                926,        //86                126
                929,        //87                127
                932,        //88                128
                934,        //89                129
                937,        //90                130
                939,        //91                131
                941,        //92                132
                943,        //93                133
                946,        //94                134
                948,        //95                135
                950,        //96                136
                952,        //97                137
                954,        //98                138
                955,        //99                139
                957,        //100                140
                959,        //101                141
                961,        //102                142
                962,        //103                143
                964,        //104                144
                965,        //105                145
                967,        //106                146
                968,        //107                147
                970,        //108                148
                971,        //109                149
                973,        //110                150
                974,        //111                151
                975,        //112                152
                976,        //113                153
                978,        //114                154
                979,        //115                155
                980,        //116                156
                981,        //117                157
                982,        //118                158
                983,        //119                159
                984,        //120                160
};

/********************  计算温度 ***********************************************/
// 计算结果: 0对应-40.0度, 400对应0度, 625对应25.0度, 最大1600对应120.0度.
// 为了通用, ADC输入为12bit的ADC值.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

/********************  计算温度 ***********************************************/
// 计算结果: 0对应-40.0度, 400对应0度, 625对应25.0度, 最大1600对应120.0度.
// 为了通用, ADC输入为12bit的ADC值.
// 电路和软件算法设计: Coody
/**********************************************/

#define                D_SCALE                10                //结果放大倍数, 放大10倍就是保留一位小数
u16        get_temperature(u16 adc)
{
        u16        code *p;    //定义指针变量
        u16        i;
        u8        j,k,min,max;      //定义局部变量j,k,min最小值,max最大值;

        adc = 1023 - adc;        //Rt接地时启用//RT接电源时屏蔽
        p = temp_table;
        if(adc < p[0])                return (0xfffe);
        if(adc > p[160])        return (0xffff);

        min = 0;                //-40度
        max = 160;                //120度

        for(j=0; j<5; j++)        //对分查表
        {
                k = min / 2 + max / 2;
                if(adc <= p[k])        max = k;
                else                        min = k;
        }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else if(adc == p[max])        i = max * D_SCALE;
        else        // min < temp < max
        {
                while(min <= max)
                {
                        min++;
                        if(adc == p[min])        {i = min * D_SCALE;        break;}
                        else if(adc < p[min])
                        {
                                min--;
                                i = p[min];        //min
                                j = (adc - i) * D_SCALE / (p[min+1] - i);
                                i = min;
                                i *= D_SCALE;
                                i += j;
                                break;
                        }
                }
        }
        return i;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

网友A:
在使用NTC热敏电阻之前,需要进行校准。通过比较实际温度与NTC热敏电阻测得温度之间的差异,可以修正测温误差。

楼主:
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影响NTC电阻的温度响应特性和精度。

网友B:
要考虑到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以减少外部环境对测温精度的影响。

网友C:
在设计时,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ADC转换器,以满足测温精度的要求。

网友D:
NTC热敏电阻是电子体温计等测温元件的常用选择,具有体积小、响应速度快的优点

网友E:
通过测量NTC两端的电压来计算其阻值,从而得到温度。

网友F:
NTC热敏电阻的型号和规格需要根据测量温度范围和精度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G:
NTC热敏电阻的温度和阻值对应关系是非线性的,其R-T曲线呈类似半抛物性的一种形态,且具有离散性。

网友H:
测量误差可能来自于NTC热敏电阻、测量电路、ADC等元件和环境因素。

网友C:
NTC测温电路应具备良好的稳定性、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I:
需要考虑到NTC的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J:
需要了解NTC热敏电阻的原理,包括NTC热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温度特性、测量范围等。

网友K:
NTC测温的精度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NTC的精度、电路设计的精度、计算方法的精度等

网友L:
温度测量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如电磁干扰、温度梯度等

网友:
需要对NTC热敏电阻的输出数据进行处理,包括数据滤波、数据转换等

网友M:
为了保证测温电路的精度,需要定期进行精度校准。

网友N:
环境温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NTC的阻值,因此需要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B:
在电路设计中,要选择合适的NTC热敏电阻、放大电路、滤波电路和ADC转换器等元器件。

网友O:
注意分辨率的温度区间,以确保在高温和低温区间的测量精度。

网友P:
NTC测温电路的分辨率决定了温度测量的精度。

网友Q:
在程序设计中,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算法。温度计算公式法适用于精度要求较高的场景,而查表法操作简便,适用于快速测温。

网友R:
在程序中设置参考温度,用于校准NTC热敏电阻的零点温度。

网友S:
温度计算公式和查表法是两种常见的温度计算方法。

网友T:
在程序中设置合适的保护措施,如限流电路等,以防止电流过大导致NTC热敏电阻损坏。

网友U:
在软件实现时,需要考虑ADC的采样速率、精度和噪声等因素。

网友V:
为了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需要对NTC热敏电阻进行校准和标定。校准和标定需要使用标准温度计和已知温度的参考物体。

网友W:
通过测量两端电压计算NTC的电阻值,从而得到温度。

网友X:
不同厂家的NTC可能有不同的B值,这个参数对于计算NTC的电阻值和温度比例关系十分重要。

网友Y:
ntc热敏电阻的型号以及规格必要按照丈量温度范畴以及精度请求举行选择。

网友C:
在计算温度时,通常需要使用到NTC的电阻-温度特性曲线。这个特性曲线通常需要从制造商那里获取。

网友I:
NTC热敏电阻随时间和使用环境的变化会发生老化现象,影响测温精度

网友C:
可以在程序设计中加入滤波算法和误差修正

网友Z:
在NTC测温程序设计中,需要正确选取NTC电阻的参数,如B值、温度系数等。这些参数会影响NTC电阻的温度响应特性和精度。

网友N:
根据应用场景和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NTC热敏电阻,包括NTC热敏电阻的类型、精度、测量范围、时间常数等。

网友AA:
要考虑到热敏电阻的老化因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减缓其老化速度

网友AB:
测量程序需要实现对NTC热敏电阻的采样、转换和计算等功能。

网友AC:
在NTC测温程序设计中,需要选择合适的数据处理方法,如线性回归、非线性拟合等方式

网友AD:
为了减少误差,需要对NTC热敏电阻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AE:
需要考虑电源电压、电流、电阻值和ADC的精度等因素。

网友AF:
对NTC热敏电阻的误差进行处理,以确保NTC热敏电阻的测量结果准确可靠。

网友:
在NTC测温程序设计中,需要进行误差分析和仿真,以提高系统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G(2024-01-02):
要斟酌到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以削减外部环境对于测温精度的影响。

网友AH:
NTC测温电路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AI:
为了包管测温电路的精度,必要按期举行精度校准。

网友AJ:
在实现软件时,有必要考虑ADC采样率、精度和噪声等因素。

网友AK:
注意分辨率的温度范围,以保证在高、低温范围内的测量精度。

网友AL:
温度测量受外界因素如电磁干扰、温度梯度等影响较大

网友AM:
在计划时,要按照现实需求选择适合的adc转换器,以满意测温精度的请求。

网友AN:
必要对于ntc热敏电阻的输出数据举行处置,包含数据滤波、数据转换等

网友AO(2024-02-06):
在步伐中设置适合的保护措施,如限流电路等,以防备电流过大致使ntc热敏电阻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