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电路

楼主(2023-11-25):
常见方案有隔离和非隔离两种,先讲非隔离。

R8为限流电阻,D3的作用是交流电负半周时,防止Q1的发射结反向击穿,D3将发射结反向电压钳位为0.7V

R2和R7为限流电阻,R12的作用为分压电阻,交流电负半周时,将Q3发射结反向电压限制在安全值以下,保护Q3

通过钳位二极管产生过零脉冲信号

方案3 过零信号波形

过零信号被钳位为最高峰值为5.6V,最低峰值为-0.6V的方波。
以下是隔离方案

光耦隔离方案,D7作用为保护光耦,防止光耦内部发光管反向击穿,R17和C3组成滤波电路,使过零信号更干净

变压器隔离方案

网友A:
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电源电压波动对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B:
交流电过零检测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比较器、时间延迟电路等

网友C:
采取隔离措施来避免 风险。

网友D:
选择合适的过零检测电路方案,如比较器/运放、三极管/MOS管或过零检测芯片等。

网友E:
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需要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在检测交流电的过零点时,需要注意零点漂移现象

网友G:
在进行交流电过零检测时,需要考虑电路的功耗和效率,以保证电路的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友H:
过零检测电路可能会受到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I:
对于高精度的检测应用,需要关注检测电路的精度和线性度指标

网友J:
交流电过零检测有硬件检测和软件检测两种方式

网友K:
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需要具备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保证电路的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友H:
光耦在过零检测电路中用于隔离交流和直流部分,其过零反应速度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L:
如果电阻功耗过大,可能会导致电阻发热过多,影响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精度和响应速度是衡量检测效果的重要指标。

网友N:
要考虑交流电的峰值电压,以防止电路在交流电峰值时出现过载

网友O:
采用可靠的电源管理和保护机制来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P:
光耦过零点检测的反应时间(上升沿和下降沿)可接受时间为120us左右;而对于通信中的同步应用,则需要更快的反应速度。

网友Q:
采用高效的电路设计和优化电路参数,以减少电路功耗和提高电路效率。

网友I:
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通常需要检测微弱的交流信号

网友L:
过零检测电路中的电阻需要根据交流电的有效值进行选择和分配,以确定电阻的功率等级。如果电阻的功率等级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电阻过热甚至烧毁。

网友R:
由于交流电的信号容易受到干扰,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提高检测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S:
要考虑电路的精度、响应速度和成本等因素。

网友I:
过零检测电路需要保证在各种工作条件下都能稳定可靠地工作

网友T:
请问什么叫做交流电过零检测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请问什么叫做交流电过零检测呢

因为交流电压是正负的 啊 就检测它什么时候过零点电压啊

网友V:
感觉非隔离方案给的波形已经非常不错了

网友W:
如果隔离进行处理的话 会不会滞后呢

网友X:
可以先将零位信号进行抬升 然后进行比较处理

网友Y:
这个电路的电阻消耗功率太大,会不会发热较多

网友Z(2024-01-02):
关于高精度的检测利用,必要存眷检测电路的精度以及线性度指标

网友AA:
Take isolation measures to avoid risks。

网友AB:
在举行交流电过零检测时,必要斟酌电路的功耗以及服从,以包管电路的长期不乱运行

网友AC:
交流电过零检测有硬件检测以及软件检测两种方法

网友AD:
光耦在过零检测电路中用于断绝交换以及直流部门,其过零反应速度会影响电路的机能。

网友AE:
过零检测电路大概会遭到外部电磁干扰

网友AF:
若是电阻功耗过大,大概会致使电阻发烧过量,影响电路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

网友AG:
在检测交流电源过零时,应注意过零漂移现象

网友AH:
采纳高效的电路设计以及优化电路对象,以削减电路功耗以及进步电路服从。

网友AI:
要斟酌交流电的峰值电压,以防备电路在交流电峰值时呈现过载

网友AJ(2024-02-06):
选择合适的过零检测电路方案,如比较器/运算放大器、晶体管/MOS晶体管或过零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