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厂带你了解电路板元件符号大全!

楼主(2023-11-25):
PCB厂讲PCB常用的元件:
电阻、电容器、二极管、晶体管、电感器、集成电路、变压器、感测器、电位器、晶体振荡器、开关与继电器、硅控整流器(SCR)

电路板元件图:
电路板上都有标示,R开头的是电阻,L开头的是电感线圈(通常为线圈缠绕在铁芯环上,也有些有封闭外壳),C开头的是电容(高大立起圆柱状,包塑料皮,上面有十字压痕的为电解电容,扁平的是贴片电容),其他两个脚的是二极管,3个脚的是三极管,很多脚的是集成电路。

可控硅整流器 UR;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变频器 UF;变流器 UC;逆变器 UI ;电动机 M ;异步电动机 MA ;同步电动机 MS ;直流电动机 MD ;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 鼠笼型电动机 MC ;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等。

电路板元件符号大全

电路图符号是绘制电路图的基础,符号数量众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传输路径、集成电路组件、限定符号、开关和继电器符号。

基本电路符号
汇聚基本的电路图符号,例如:电池、接地线、二极管等,可以满足基础电路的绘制需求。

传输路径符号
基本的电路符号,用于连接各元器件,起到“桥梁互通”的作用。

集成电路组件符号
以寄存器、转换器、计数器为代表的基础集成电路元器件,在电路图中较为常见。

限定符号
用于表示电路的属性,如脉冲、材料、温度等。

开关和继电器符号
是电路图中的控制元件,能够调节或改变电路的工作性能。

字符电路图符号大全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f 频率

FR——热继电器

FU 熔断器

FU——熔断器

FU——熔断器

G 发电机

HG 绿灯

HP 光字牌

HR 红灯

HW 白灯

K 继电器

KA 瞬时继电器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M 接触器

KM 中间继电器

KM——接触器

KM——接触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T 时间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KV电压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L 线路

M 电动机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Q——电路的开关器件

SA 转换开关

SB——按钮开关

SB——按钮开关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白色灯 HW

避雷器 F

变流器 UC

变频器 UF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插头 XP

插座 XS

电磁阀 YV

电磁锁 YL

电动阀 YM

电动机 M

电动执行器 YE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电力电容器 CE

电力分支线 WP

电力干线 WPM

电流表 PA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电容器 C

电位器 RP

电线电缆母线 W

电压表 PV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电压小母线 WV

电阻器变阻器 R

跌落式熔断器 FF

端子板 XT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反转按钮 SBR

防火阀 YF

放电电阻 RD

符电路图#e#

复位按钮 SR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功率因数表 PPF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光敏电阻 RL

光信号 HS

合闸线圈 YC

合闸小母线 WCL

红色灯 HR

滑触线 WT

黄色灯 HY

接地电阻 RG

接近开关 SQP

紧急按钮 SBE

可控硅整流器 UR

空气调节器 EV

控制电路有电源的整流器 VC

控制小母线 WC

快速熔断器 FTF

蓝色灯 HB

励磁线圈 LF

连接片 XB

绿色灯 HG

滤波电容器 LL

逆变器 UI

排烟阀 YS

频率表 PF

频敏变阻器 RF

启动变阻器 RS

气动执行器 YPAYA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热敏电阻 RT

熔断器 FU

闪光小母线 WF

声信号 HA

湿度控制开关 SM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时间控制开关 SK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试验按钮 SBT

手动控制开关 SH

鼠笼型电动机 MC

速度变换器 BV

速度控制开关 SS

跳闸线圈 YT

停止按钮 SBS

同步电动机 MS

温度变换器 BT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无功电度表 PJR

无功电流表 PAR

无功功率表 PR

限流电阻器 RC

限位开关 SQ

限压保护器件 FV

相位表 PPA

消弧线圈 LA

信号小母线 WS

压力变换器 BP

压力控制开关 SP

压敏电阻 RPS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液位控制开关 SL

异步电动机 MA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有功电度表 PJ

有功功率表 PW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照明分支线 WL

照明干线 WLM

整流器 U

正转按钮 SBF

直流电动机 MD

直流母线 WB

指示灯 HL

最大需量表(负荷监控仪) PM

以上就是线路板厂家整理的电路板元件符号,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文章:www.slpc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