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锁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3-11-25):
如上图是一个可以通过按键控制电池供电电路通断的简易模拟电路分析如下:当按下K1或K2时,Q1可以正常导通,MCU可以正常供电,MCU供电后首先控制IO1输出高电平开通Q2,此时松开K1或K2可以实现MCU正常供电,另外要时刻检测IO2或IO3的电平状态,在MCU工作状态下无按键按键,IO2或IO3始终为高电平,一旦有按键按下,就会检测到低电平,可以认为是关机动作,使IO1输出低电平,而后松手按键,实现MCU断电关机,从而降低在简单电池供电电路中MCU的整体功耗,电路的使用场景适用于一些简单的控制系统中没有升压降压模块,只有电池供电且又要求系统功耗的

网友A(2024-04-06):
自锁开关机电路通常是指一种能够通过某种触发信号来控制电路开关状态,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自动保持该状态的电路。这样的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控制和电子设备中,例如自动售货机、智能家居设备等。

网友B:
图都裂了,自锁电路在单稳态触发中常用。

网友C:
在初步设计完成后,可能需要对电路进行调整和优化,以达到最佳性能。

网友D:
触发信号 ----> 继电器线圈 ----> 开关机控制
                         +-----------> 电源
                                       +-----> 负载

网友E:
自锁开关(也称为保持型开关或闩锁开关)是一种在激活后保持其状态的开关,直到有意识地切换回初始位置。它通常用于需要临时断电但随后自动恢复电力的场合。

网友F:
触发信号来自某种传感器或控制单元,它激活继电器线圈,使继电器吸合,从而闭合开关机控制电路,接通或断开电源,进而控制负载的工作。

网友G:
在设计自锁开关机电路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开关的控制逻辑,如按下按钮后是立即开关机,还是需要保持按住按钮一定时间后才进行开关机操作。

网友H:
自锁开关机电路通常需要一个控制信号来触发开关动作,例如一个按钮或外部控制信号。在设计电路时,需要确保控制信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I:
触发信号必须稳定可靠

网友J:
设计电路时, 电源管理合理,包括适当的输入和输出保护,如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K:
在设计自锁开关机电路时,需要根据设备的工作电压来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如继电器或晶闸管的额定电压和电流等。

网友L:
如果自锁开关机电路使用按钮作为控制元件,需要确保按钮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同时,还需要注意按钮的防误触设计,以避免不必要的开关机操作。

网友M:
在设计和使用自锁开关机电路时,需要注意电路对外部干扰的敏感性,如电磁干扰、静电干扰等。可以通过屏蔽、接地等措施来减小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N:
继电器是自锁开关电路中的关键组件

网友O: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短路保护等,以防止电路因异常情况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