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教下沁恒怎么做udp分包发送?

楼主(2023-11-25):
目前要发的数据大于1500字节,对于分包发送有点不懂,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A(2024-02-03):
就自己自定义一下协议就好了

网友B:
分包很简单啊,就固定多少包就分多少包,有字头字尾,和数据长度就好

网友C:
我记得网上有很多参考啊,就是分包的参考啊

网友D:
你想每包多少个字节,就分一下呗,这还不容易

网友E:
其实最初你要计算总共需要多少包,然后把包放到协议里就好了

网友F:
Udp你想发送超过1500个字节的啊?你的数据挺大啊

网友G:
字节除以一下你需要的每包字节数,就是分包

网友H:
你要是想分包,得有个相关的协议,不然容易丢包,或者数据混乱的

网友I:
有啥不懂得,就是除法运算呗,哈哈

网友J:
你要有协议配合,比如协议是协议起始,命令字,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协议结束这种,你分包好的数据放到协议的数据中,其余的就正常发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