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PIOC驱动WS2812,最多可以驱动多少个灯?

楼主(2023-11-25):
PIOC驱动WS2812,最多可以驱动多少个灯?

网友A:
您好,关于CH32X035 PIOC驱动灯驱芯片的最大数量,每个灯驱芯片包含RGB 3个字节共24位,PIOC复用了4K字节的系统SRAM,除去本身占用的,大概还有3K多可用于驱灯,每个灯驱芯片占用3个字节,因此PIOC驱灯数量最大大概1000多个左右。

网友B(2024-04-02):
你看手册上的标注呗,一般是1024个

网友C:
我记得坛友之前做过,好像是很多

网友D:
其实驱动这么多的灯好像信号或者电源也受不了吧

网友E:
不知道PIOC的功能啊,但是好像驱动WS2812很强的样子

网友F:
一般是驱动10214个,但是实际好像达不到

网友G:
一千多个差不多了

网友H:
这个好像是有个计算方法的,我忘记了,哈哈

网友I:
就记住1000左右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J:
没试过,但是驱动几百个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K:
好像是1024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