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是不是只能测试MCU的温度?

楼主(2023-11-26):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是不是只能测试MCU的温度?温度测试的话,准不准?

网友A:
是的,只能测试MCU本身的温度,毕竟是MCU内置的传感器。
温度测试看用途了,比如说CH582这颗MCU,测温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监控温度变化率,温度变化快了,就需要更频繁校准32K内部振荡器。
要是用来做温度计,大可不必。具体要看各芯片手册的标注了,沁恒的产品线很长,说不定有哪个片子测温很准呢。

网友B: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只能测量MCU自身的温度,而无法测量其他外部设备或环境温度。如果需要测量外部温度,需要使用外部的温度传感器或热敏电阻等设备。

网友C(2024-06-04):
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通常用于测试芯片(如MCU)的温度

网友D:
我觉得还行,但是如果要是测外围温度的话,一般我会挂载个温度传感器,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E:
它可以用于监测芯片周围环境的温度,以及其他需要温度测量的应用场景

网友F:
至于准确性,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的准确性通常是相对较高的

网友G:
其实准确性还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传感器的精度、环境温度的影响、电源噪声等

网友H:
我觉得,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更高的温度测量精度,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外部温度传感器或者进行校准来提高准确性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沁恒的内置温度传感器可以提供较为可靠的温度测量结果,但具体的准确性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和验证

网友J:
这内部MCU的温度测试,主要是看MCU是否过热

网友K:
我觉得要是想做温度测试还是用外置的传感器比较好吧

网友L:
也可以测试外部的温度吧,主要是得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