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AES-128加解密外设好用不?

楼主(2023-11-26):
最近有个加密的通信任务,AES-128加解密外设好用不?还有就这个用起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A:
要用到BLE库,调用相应的接口函数加解密。
参考例子:https://www.wch.cn/bbs/thread-72226-1.html

网友B:
这取决你的具体的应用需求吧

网友C(2024-06-04):
AES-128加解密外设通常是非常好用的,可以提供高效的加密和解密功能

网友D:
使用外设进行加解密可以减轻主处理器的负担,提高系统整体性能

网友E:
在使用AES-128加解密外设时,需要注意密钥管理,确保密钥的安全存储和传输,避免密钥泄露

网友F:
一般要注意一下输入输出数据的格式,要确保输入输出数据的格式符合AES算法的要求,如数据块大小、填充方式等

网友G:
得看你MCU是否支持,并且其性能和功耗如何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外设,考虑性能和功耗之间的平衡

网友H:
安全性,这个很重要,要确保外设本身的安全性,避免受到攻击或篡改

网友I:
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系统要求来选择合适的AES-128加解密外设,并严格遵循相关的安全和使用规范

网友J:
这个要是MCU自带的话,用例程跑一下试试呗

网友K:
还没玩过,不过这个加密估计也是比较复杂的了

网友L:
一般加密都不好**,主要是**成本太高的话,一般都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