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话说,CH592还支持最低1.7V供电?

楼主(2023-11-26):
CH592还支持最低1.7V供电?这是为低功耗准备的吗?

网友A:
支持的。CH592本身就是一颗支持超低功耗的MCU。

网友B(2024-06-04):
这个一般是要看数据手册来说的,不过虽然支持1.7V供电,但是不建议哈

网友C:
最好是大于一点点1.7V才行

网友D:
这个估计是为了低功耗准备的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内部结构就这么设计的呗,就是电源阈的问题

网友F:
我看好像是说这个芯片属于低功耗方面的

网友G:
我的理解是,如果用1.8V供电,IO的电压值是也在1.8V的吗?

网友H:
看这个参数电压估计是为了低功耗准备的

网友I:
支持也很正常吧,但是电压越低,电流要求估计就会大一些

网友J:
建议还是按照官方的设计比较合理可靠,比如LDO的电流输出要大点,估计会好些

网友K:
这个对纹波要求咋样?电压低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