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12位ADC有效位数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11-26):
AD, ADC, dc
沁恒的12位ADC有效位数能达到多少?

网友A(2024-01-15):
这个跟你实际上硬件的连接都有关系的

网友B:
如果处理的好的话能到小数点后8位?

网友C:
具体应该和ADC的误差有关,以CH32V203为例,ADC误差最大在3LSB或4LSB左右,那么其有效位数大概为10.5或10有效位

网友D:
这个说不好 跟外部硬件电路的处理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E:
基本上所有型号的单片机的12位ADC的精度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F:
12位的adc精度肯定不能达到12位啊

网友G:
处理效果好的话 我感觉能上10位

网友H:
一般来说,12位ADC的有效位数通常在10-12位之间,但具体数值需要根据实际测试和规格书来确定

网友I(2024-03-04):
这个得具体测测,还有跟你外围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J:
一般ADC最好是基准电源要做好,不然什么都白搭

网友K:
沁恒的12位ADC(模数转换器)可以达到4096个有效位数。这意味着ADC可以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12位二进制数字,范围从0到4095

网友L:
一般来说是10位左右

网友M:
有效的话,一般都是10位有效位数

网友N:
看你电路设计,要是设计有问题,可能八位ADC都不如

网友O(2024-11-25):
沁恒的ADC(模数转换器)有效位数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配置。一般来说,12位ADC理论上能够达到的分辨率是每一位(bit)能够代表1/2^12的不同电平(这并不考虑噪声等非理想因素的影响),换算成实际的精度为大约±4.88μV到V。但是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如电路噪声、非线性等)的影响,实际的有效位数可能会略有不同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你电路设计,要是设计有问题,可能八位ADC都不如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板子设计的也够烂的了

网友Q(2025-07-16):
沁恒的12位ADC,有效位数(ENOB)通常为 10~11 位左右,部分型号略低,约 9.5~10 位。

网友R:
12位ADC理论上的有效位数是12位,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噪声等因素略有降低。

网友S:
12位ADC理论上的有效位数是12位,但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受到噪声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T(2025-11-12):
一般民用或工业通用级 12 位 ADC,若硬件设计较规范,有效位数多在 9 - 11 位;若系统存在明显噪声或干扰,有效位数可能低至 8 - 9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