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CH573的串口是否支持曼切斯特编解码功能?

楼主(2023-11-26):
沁恒的CH573的串口是否支持曼切斯特编解码功能?

网友A:
UART接口没有这样的特性。
可以用定时器+GPIO中断的方式实现编解码。
https://blog.csdn.net/Charming3857/article/details/122416717

网友B:
这个功能芯片本身就带的吧?

网友C(2024-06-04):
一般串口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D:
是不是有个红外编码的,就是曼切斯特了?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考虑其他的IO模拟之类的实现曼切斯特编解码就挺好

网友F:
这个没听说串口直接支持的啊

网友G:
如果串口好像支持智能卡的话,可能会支持曼切斯特吧

网友H:
建议直接看看数据手册,如果手册上说支持,估计就是支持

网友I:
这没注意过,不过一般都不能支持吧

网友J:
我记得曼切斯特好像没有硬件的一说,都是模拟时序那种呀

网友K:
你可以用IO和定时器试试,就是模拟时序,试试呗

网友L:
一般来说是没有直接支持的,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