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92有正交解码定时器那个功能吗?

楼主(2023-11-27):
请问一下,CH592有正交解码定时器那个功能吗?

网友A:
没有。如果是要做鼠标滚轮的话,正交解码可以用中断做,判断哪个引脚先拿到编码器信号(判断上/下滚动),再去计高低电平变化数量(判断滚动的栅格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