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9140和CH571是不是一个内核?

楼主(2023-11-26):
比较好奇,CH9140和CH571是不是一个内核?是不是就从CH571上改的啊?

网友A:
内核和BLE的MCU是一样的,要么是青稞V3A,要么是青稞V4A/V4C。可以理解成就是在BLE系列MCU上改的。
好处是省去开发,BLE转UART功能直接用就好了。比如说时间紧张,要在已有MCU的基础上加上BLE功能,那么熟悉一下手册上的串口命令就能用CH914x加个无线功能了。其实花时间用CH571做,也是可以做出同样的效果的。

网友B(2024-07-01):
这个没看到介绍啊,不过猜测可能是同一个内核

网友C:
一般内不内核无所谓吧,只是CH9140是免内部二次开发的操作

网友D:
这个最好是问沁恒原厂,但是问了好像也没啥用吧

网友E:
我觉得看你需求就好了,要是需要透传就用CH9140,比较好,而且快速使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应该是一个内核,毕竟不能单独为CH9140单独做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