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705通信接口SCLK电平的疑问

楼主(2023-11-26):
请教, AD7705手册上SCLK的电压范围1.4~3V(5V供电),1~2V(3V供电),那么,3.3V供电的单片机与AD7705通信,都得加电平转换了?

网友A:
看手册问题不大

不要过流

楼主可以瞅瞅NXP的Kinetis L单片机系列,带16bit的ADC

网友B:
那不是电压范围,那应该是高电平的门限范围

网友C:
不需要,ad7705和单片机相同的电压供电就可以了。 这个芯片我用的多得很,什么单片机都驱动过。

网友D:
我也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