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英飞凌 无位置传感器电机位置估算算法

楼主(2023-11-26):
查看了英飞凌的技术文档关于电机无位置传感器的转子位置估算算法,基于电机方程求解转子磁链,计算转子α β磁通,求解反正切值获取电机转子当前角度;请问下类比于SMO滑膜观测器,都是通过反正切方式获取电机转子角度,两种算法是否有本质上的差异?事实上我对比了滑膜观测器算法,可能两者都是基于反正切+PLL方式获取转子位置值,我有些混淆,求解惑一下

网友A:
欢迎熟悉电机的小伙伴回复哦。

网友B:
  这两种方法是基于不同的变量进行预估的,我们官方的文档中通过Flux estimator来计算电机的反电动势,是基于您提到的RL电机电路方程。而滑膜观测器主要是根据电机在两相静止坐标下的电压方程,构建电流观测器,得到α-β轴上的电流估计值,之后还要经过低通滤波器才能得到对应的反电动势。两者的原理及相应的计算公式上是不同的,所以得到的估计值也会有一定的偏差。
  所以您提到的这两种方法主要还是在获取反电动势及对应估计值上有差别,后续的获取转子位置可以通过反正切,也可以通过PLL来进行。希望这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方法是基于不同的变量进行预估的,我们官方的文档中通过Flux estimator来计算电机的反电动势,是基 ...

好的,谢谢解惑,之前有使用过TLE9879  XMC 1302两个方案做电机控制,一直有应用这个位置估算方法,但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在调试同一台电机,更换不同的电机转子(磁铁由表贴式改成内嵌式),因为LD≠LQ,会调整不到最大的电机性能

网友C:
你好,
要澄清一下,
对于无速度传感器算法,“磁链观测器”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你说的SMO,也有公司使用的伦伯格(Luenberger)观测器(如ST)。
然后,需要使用PLL或者反正切(2选1)来锁定角度,来求得准确的当前的角度。PLL锁相环顾名思义只是锁相而已,无法代替观测器本身。
比如,你可以使用(Luenberger观测器+PLL)来实现整个算法,也可以使用(Luenberger观测器+反正切)来实现整个算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要澄清一下,
对于无速度传感器算法,“磁链观测器”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的,这就是你说的SMO,也有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D(2023-12-26):
这样准确吗

网友E:
这个帖子质量好高,讨论的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