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使用SWD连接报错总结

楼主(2023-11-26):
使用SWD通过J-Flash烧写STM32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错误;

总结下原因:

1、复位脚被拉低了,这次我遇到的就是复位引脚的电容焊反了(钽电容),可以正常连接,但是烧写程序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ROR: RAM check failed @ address 0x20000000.

- ERROR: Write: 0x03020100 07060504

- ERROR: Read: 0x00000000 00000000

- ERROR: (0 bytes of RAM have been checked successfully)

- ERROR: Failed to erase sectors

- De-initializing CPU core (Exit sequence) …

- ERROR: 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2、SWDIO和SWCLK线序错误、虚焊 、短接,错误表现为连接不成功;

3、另外会出现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此时可以检查下VDDA和VSSA电压是否均正常,如果VDDA低于VDD太多会导致无法正常烧写芯片;

4、如果出现读取的id和工程设置的芯片id不符合的情况,多半是jlink本身有问题,固件与驱动不符,导致的读取数据错误;可以尝试更换低版本的驱动,有时候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5、如果在程序中禁用了SWD调试接口,即将SWD所用的IO口当作普通的IO口使用时,下载完第一次程序后,如果从flash启动(BOOT0==0)则无法继续使用SWD接口重新下载程序或者调试;

此时可能会出现如下提示:

-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200 kHz (Auto)

- VTarget = 3.345V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解决办法是将BOOT0拉高,让程序从ram启动,则可以使用SWD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A(2024-07-21):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

网友B: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

网友C:
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网友D: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E: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F: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G: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H: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