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DCMI(DVP)驱动OV2640

楼主(2023-11-26):
1 OV2640摄像头简介
OV2640为CMOS类型数字图像传感器,支持输出最大为200万像素(1600*1200分辨率)的图像,支持使用VGA时序输出图像数据,输出图像的数据格式支持YUV(422/420)、YCbCr422、RGB565以及JPEG格式,若直接输出JPEG格式的图像时可大大减少数据量。

可进行图像补偿:支持伽玛曲线、白平衡、饱和度、色度等基础处理。

根据不同的分辨率配置,传感器输出图像数据的帧率从15-60帧可调,工作时功率在125mW-140mW之间。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柯西的彷徨」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ouxi1/article/details/126787264

楼主:
1.1 OV2640引脚及功能框图
OV2640传感器采用BGA封装,它的前端是采光窗口,引脚都在背面引出,引脚的分布如下:

图中非彩色部分是电源相关的引脚,彩色部分是主要的信号引脚

楼主:
表中高亮引脚即为VGA时序输出引脚。

▲ OV2640功能框图
控制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配置摄像头的相关参数,如对比度、曝光参数等,通过SCCB(与I2C类似)外设的SIO_C和SIO_D引脚写入。

通信、控制信号及时钟
其中PCLK、HREF及VSYNC分别是像素同步时钟、行同步信号以及帧同步信号。RESETB引脚为低电平时,用于复位整个传感器芯片,PWDN用于控制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

XCLK是用于驱动整个传感器芯片的时钟信号,由外部时钟源(外接晶振或由外部控制器提供)输入到OV2640;而PCLK是OV2640输出数据时的同步信号,由OV2640输出。

楼主:
感光矩阵
感光矩阵用于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在2,010,624像素中, 有1,991,040 (1632x1220)是活跃的。 经过AMP(Analog Amplifier)模拟放大、(Gain Control)增益控制、10位A/D转换、通道平衡(Channel Balance)、黑电平1补偿(Black Level Compensation)处理,将信号存储成由像素点表示的数字图像。

楼主:
数据输出信号
包含了DSP处理单元,它会根据控制寄存器的配置做一些基本的图像处理运算,如色彩饱和度调整、边缘增强等。这部分还包含了图像格式转换单元及压缩单元,转换出的数据最终通过Y0-Y9引脚输出,一般使用8根据数据线传输,此时仅使用Y2-Y9引脚,OV2640的数据信号与外部器件的连接方式:

楼主:
1.2 SCCB时序
外部控制器对OV2640寄存器的配置参数通过SCCB总线传输配置,而SCCB总线时序与I2C基本一致,所以在STM32中可直接使用片上I2C外设与它通讯。(OV2640 device slave addresses are 0x60 for write and 0x61 for read.)

楼主:
1.2.1 SCCB的起始、停止信号及数据有效性
SCCB的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及数据有效性与I2C完全一样。

起始信号:在SCL(图中为SIO_C)为高电平时,SDA(图中为SIO_D)出现一个下降沿,则SCCB开始传输
停止信号:在SCL为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升沿,则SCCB停止传输。
数据有效性:除了开始和停止状态,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当SCL为高电平时,必须保证SDA上的数据稳定,即当SCL为低电平时SDA电平变换才能变换,SDA的信号在SCL为高电平时被采集。

楼主:
1.2.2 SCCB数据读写过程
SCCB协议中定义的读写操作与I2C同样一致。

1.2.2.1 写数据
SCCB定义了两种写操作:

三步写操作

phase1:发送从设备的ID地址+W标志(相当于I2C的设备地址:7位设备地址+读写方向标志)

phase2:发送从设备目标寄存器的8位地址

phase3:发送要写入寄存器的8位数据

图中的“X”数据位可写入1或0,对通讯无影响。

楼主:
二步写操作

两步写相对于三步写操作,没有phase3,一般用来配合后面的读寄存器数据操作,它与读操作一起使用,实现I2C的复合过程。

楼主:
1.2.2.2 读数据
两步读操作,用于读取从设备目的寄存器中的数据。

phase1:发送从设备的设备ID+R标志(设备地址+读方向标志)和自由位

phase2:读取寄存器中的8位数据和写NA 位(非应答信号)

由于两步读操作「没有确定目的寄存器的地址」,所以在读操作前,必须有一个两步写操作,以提供读操作中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
1.3 OV2640的寄存器
查询ov2640datasheet.pdf进行了解,通过寄存器配置可控制输出图像的分辨率大小、图像格式、图像处理及图像方向等。

注意OV2640有两组寄存器,这两组寄存器有部分地址重合,通过设置地址为0xFF的RA_DLMT寄存器可以切换寄存器组:

RA_DLMT = 0:通过SCCB发送的寄存器地址在DSP相关的寄存器组寻址
RA_DLMT = 1:通过SCCB发送的寄存器地址在Sensor相关的寄存器组寻址

楼主:
官方还提供了OV2640_Camera_app.pdf文档,它针对不同的配置需求,提供了配置范例:

楼主:
1.3.1 常用寄存器
帧率配置(0xFF = 0)

楼主:
PLCK分频值(0xFF = 0)

楼主:
设置原始图像的大小(0xFF = 0)

楼主:
设置显示图像的局部大小(非等比缩放,该寄存器会将写入的数值自动向下取整为4的整数倍)(0xFF = 0)

楼主:
设置垂直窗口的start与end的最低2位(0xFF = 1)

楼主:
OV2640的制造商ID与产品ID(0xFF = 1)

楼主:
设置图像分辨率模式(UXGA/CIF/SVGA),其中Bit1为测试用的彩色条纹图案(0xFF = 1)

楼主:
设置垂直窗口的start与end的高8位(0xFF = 1)

楼主:
1.4 像素输出时序
单个像素大小取决于图像格式,如RGB565格式单个像素大小为2字节。

OV2640输出的每帧图像的数据默认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输出每个采集像素(可通过寄存器修改方向),如下图所示。与控制液晶屏输出图像数据类似。

楼主:
OV2640输出图像时则使用UXGA1600×1200@15fps, SVGA@30fps, 或CIF@60fps时序,通过COM7寄存器切换模式。

自定义窗口像素范围:

UXGA:2 x 4 to 1632 x 1220
SVGA:OV2640固定为800 x 600
CIF:固定为408 x 304

楼主:
它们的像素输出格式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下面以UXGA为例进行分析:

数据在PCLK上升沿阶段维持稳定,并在1个像素同步时钟PCLK的驱动下发送[9:0]位数据信号。

当行同步信号HREF为高电平时,像素数据依次传输,每传完一行数据时,HREF输出一个电平跳变信号间隔;当帧同步信号VSYNC为低电平时,各行的像素数据依次开始传输,每传完一帧图像时,VSYNC会输出一个电平跳变信号。

楼主:
UXGA模式下的Frame/Pixel Rates:

楼主:
STM32F4系列的控制器具有DCMI(Digital camera Interface)数字摄像头接口,它支持使用类似VGA时序获取图像数据流,支持原始的按行、帧格式来组织的图像数据,如YUV、RGB,也支持接收JPEG格式压缩的数据流。接收数据时,主要使用HSYNC及VSYNC信号来同步。
▲ DCMI接口顶层框图

楼主:
2.1 外部接口及时序
DCMI向外部引出的信号线,方向均为输入:

其中DCMI_D数据线的数量可选8、10、12或14位(通过DCMI_CR的EDM[1:0]控制]),其中10/12/14需扩展到16位进行存储。

楼主:
以10位数据为例,此时DCMI接口将捕获输入至D[0…9]的10位数据,将其存至16位字的低10位,其余最高有效位清零(位11~15)。因此,此情况下每两个像素时钟周期会生成1个32位的字。

一般采用某端口的编号连续的引脚读取数据。如传输8位数据时,采用PB8~PB15引脚读取,直接读取GPIOB端口IDR寄存器的高8位即可。

楼主:
DCMI通讯时序示例:
图中DCMI_PIXCLK的捕获沿为下降沿,DCMI_HSYNC和DCMI_VSYNC的有效电平为1。(捕获沿、有效电平均可通过寄存器配置,HSYNC和VSYNC的有效电平指的是采集完一行/帧图像后的状态电平)

楼主:
2.2 DCMI时钟
STM32内部使用HCLK(168M)为DCMI外设提供时钟源,从DCMI引出DCMI_IT信号至中断控制器,并可通过DMA_REQ信号发送DMA请求。

DCMI从外部接收数据时,在HCLK的上升沿时对PIXCLK同步的信号进行采样,PIXCLK的最大周期必须大于2.5 个 HCLK 周期,即最高频率为HCLK的1/4(42M)。

楼主:
2.3 DCMI功能概述

▲ DCMI接口的内部结构

楼主:
2.3.1 同步器
2.3.1.1 硬件同步模式
使用HSYNC和VSYNC作为同步信号的方式(OV2640即采用此同步方式),VSYNC用于指示一帧图像的起始, HSYNC被用作数据有效信号。其时序图如下图所示:

HSYNC与VSYNC的有效极性通过DCMI_CR的HSPOL位和VSPOL位配置。

楼主:
根据摄像头模块/模式的不同,可能在水平/垂直同步期间内发送数据,但此时由于系统会忽略HSYNC/VSYNC信号有效电平期间内接收的所有数据,HSYNC/VSYNC信号相当于消隐信号。

选择硬件同步模式并启用捕获(DCMI_CR中的CAPTURE位置1)时,数据传输将与VSYNC信号的无效电平(从有效电平切换到无效电平,即开始下一帧时)同步,每一帧结束时都将激活VSIF(垂直同步中断标志)。

注意:对于压缩数据(如JPEG格式),DCMI仅支持硬件同步模式。

楼主:
2.3.1.2 内嵌码同步模式
该同步模式一般在特定场合下使用。

使用数据流中嵌入的特定的32 位码来表示同步信息,并且需用0x00和0xFF来表示编码,所以要确保 0x00 和 0xFF 值仅用于同步(不用于数据中)。共有 4 种同步码类型,均采用 0xFF0000XY 格式(XY值可编程)。

楼主:
摄像头2种模式下的同步码如下表所示:

若FS=0xff意味着所有除此之外的同步码均视为有效的帧结束同步码。在此模式下,一旦使能DCMI,将在首次出现帧结束 (FE) 同步码并且后接帧开始(FS) 同步码之后开始捕获帧。

此外,还针对FS/E和LS/E同步码实现了非屏蔽位功能(通过DCMI_ESUR寄存器配置),这样可仅用同步码中未被屏蔽的位进行比较。因此,可以选择一个位用于同步码的比较,来检测FS/E和LS/E,同时可用多个同步码表示FS/E和LS/E,它们仅在未被屏蔽的位相同即可。

楼主:
「示例」

FS = 0x2e,FSU(FS的非屏蔽码) = 0x30。则只需比较位4和位5即可。

注意:只有8位并行数据接口宽度支持内嵌码同步码。

楼主:
2.3.2 数据FIFO
为了对AHB上数据传输加以管理,在DCMI接口上实现了 4 个字(32bit x4)深度的 FIFO,用以缓冲接收到的数据。

DMCI向AHB总线读取数据时读指针自动递增,向FIFO写入数据时写指针自动递增。

注意:此FIFO没有溢出保护,如果数据传输率超过了AHB接口能够承受的速率,FIFO中的数据就会被覆盖。当如同步信号出错或FIFO溢出时,FIFO将复位,DCMI接口将等待新的数据帧开始。

DCMI接口挂载在AHB总线上,在AHB总线中有一个DCMI接口的数据寄存器,当我们读取该寄存器时,它会从FIFO中获取数据,并且FIFO中的数据指针会自动进行偏移。

楼主:
2.3.3 DMA接口
当DCMI_CR寄存器中的CAPTURE位置1时,激活DMA接口。摄像头接口每次在其寄存器中收到一个完整的32位数据块时,都将触发一个DMA请求。

楼主:
2.3.4 捕获模式
快照模式(单帧)

DCMI_CR 寄存器中的 CM =1。当DCMI_CR的CAPTURE位置 1 后,DCMI等待帧起始信号,然后对数据采样。采样完一帧数据后自动清除CAPTURE位,禁止再次采样。
注意:若数据溢出,则此帧丢失且依然会清除CAPTURE位。

楼主:
连续采集模式

DCMI_CR 寄存器中的 CM = 0。当DCMI_CR的CAPTURE位置 1 后,DCMI等待帧起始信号,然后对数据采样,采样过程一直持续至CAPTURE位被清零。CAPTURE 位清零后,采集过程将持续到当前帧结束。

楼主:
在连续采集模式下,通过DCMI_CR中的FCRC位可设置捕获率来控制采集的数据量,如下图所示:

楼主:
2.3.5 裁剪功能
DCMI_CR寄存器的CROP位置1后,即开启采集功能。可从采集的图像从选择一个矩形窗口来裁剪图像。(注意若窗口大小超出图片大小,则进捕获图片大小)。
注意:CAPCNT值只能是4的倍数(两个最低有效位强制为0),才能通过DMA正确传输数据。

楼主:
如果在捕获DCMI_CWSIZE寄存器中指定行数完成之前,VSYNC信号已有效,那么捕获将停止,并且在中断使能时生成IT_FRAME中断。

楼主:
2.4 数据格式说明
DMCI支持单色、RGB 和 YCbCr数据格式(最大输入大小为2048×2048像素),以及JPEG压缩格式(大小无限制)。

对于单色、RGB 和 YCbCr,帧缓冲区以光栅模式存储(即从顶部像素行到底部像素行,从像素行的左侧到右侧)。使用32位字。仅支持小端对齐格式。

楼主:
2.4.1 JPEG 格式
DCMI_CR的JPEG位置1时,用于JPEG2(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图像数据传输。

JPEG图像不按行和帧存储,因此VSYNC信号用于启动捕获过程,而HSYNC则用作数据使能信号。行中包含的字节数可能不是4的倍数,因此处理此类情况时应十分谨慎,因为需要每次从捕获的数据形成一个完整的32位字时,才生成一个DMA请求。检测到帧结束并且尚未凑成32位字时,将使用“0”进行填充,并触发一个DMA请求。

注意:裁剪功能和内嵌码同步不适用JPEG格式。

楼主:
2.4.2 单色格式
每个像素 8 位,单色逐行视频格式的数据存储方式如下表所示:

楼主:
2.4.3 RGB格式
仅支持16BPP(每个像素16位):RGB565(每32位表示2个像素);不支持24BPP(托盘化格式)和灰度格式。

像素分量包括 R(红色)、G(绿色)和 B(蓝色),一帧数据中各个分量交替间隔存储(低/高16位字节中R、G、B从MSB->LSB依次存储)。以 RGB 逐行视频格式存储数据格式如下表所示:
注意:若OV2640红色R与蓝色B错位,可通过0xda地址的bit0配置数据LSB先行还是MSB先行,同时0xc2地址的寄存器bit4会影响该的配置。

楼主:
经实际测试,如下配置在UXGA模式下RGB颜色可正常显示:
  1. 0xFF, 0x00,        // 切换到DSP地址
  2. 0xc2, 0x0c,   //^ bit4配置为1时 swap RGB中的R与B
  3. 0xda, 0x09,   // BIT[3:2] = 10 - RGB565  BIT[0] = 1 LSB先行

楼主:
2.4.4 YCbCr 格式
YCbCr 4:2:2。像素分量包括Y(亮度)、Cb(蓝色色度)和Cr(红色色度)。每个分量都采用8位进行编码。亮度和色度(交替)存储在一起,如下表所示。

楼主:
2.5 DCMI中断

全局中断 (IT_DCMI) 是所有单个中断的逻辑或运算所得结果。

楼主:
3 STM32的DCMI编程
3.1 控制相关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DCMI_CaptureMode;      /*!< 捕获模式,可选连续模式或快照模式 */
  uint16_t DCMI_SynchroMode;      /*!< 同步模式,可选硬件同步模式或内嵌码模式 */
  uint16_t DCMI_PCKPolarity;      /*!<像素时钟PIXCLK的有效边沿 */
  uint16_t DCMI_VSPolarity;       /*!< VSYNC的有效电平 */
  uint16_t DCMI_HSPolarity;       /*!< HSYNC的有效电平 */
  uint16_t DCMI_CaptureRate;      /*!< 捕获频率,可选all或1/2或1/4 */
  uint16_t DCMI_ExtendedDataMode; /*!< 数据线宽度 可选8/10/12/14*/
} DCMI_InitTypeDef;

楼主:
3.2 软件设计(使用CH32验证)
由于项目使用ch32v307芯片,因此基于此芯片完成本次实验,STM32配置流程类似。

使用DVP外设(即STM32的DCMI外设)采集摄像头数据,将DVP的FIFO数据缓存到内部RAM中,再使用DMA的M2M模式搬运到FSMC外设控制的内存中,最后让图像在屏幕上显示。

楼主:
3.2.1 外设初始化

楼主:
int8_t OV2640_Init(uint16_t img_w, uint16_t img_h)
{
    uint16_t ov_pid, ov_mid;
    OV2640_IDTypeDef OV2640_Camera_ID;

    img_width = img_w;
    img_height = img_h;

    OV2640_GPIO_Init();
    OV2640_Reset();

    OV2640_ReadID(&OV2640_Camera_ID);
    ov_mid = OV2640_Camera_ID.MIDH << 8 | OV2640_Camera_ID.MIDL;
    ov_pid = OV2640_Camera_ID.PIDH << 8 | OV2640_Camera_ID.PIDL;

    DBG_RAW("MID: %x", ov_mid);
    DBG_RAW("PID: %x", ov_pid);

    if (ov_mid != OV2640_MID)                return -1;
    else if (ov_pid != OV2640_PID)        return -2;

    OV2640_DMA_Init((uint32_t)dvp_buf0, FSMC_LCD_DATA_ADDR, lcd.width);
    OV2640_DVP_Init((uint32_t*)dvp_buf0, (uint32_t*)dvp_buf1, RGB565_COL_NUM, RGB565_ROW_NUM);

    return 0;
}

楼主:
理论配置:OV2640捕获沿PCLK上升沿采样,HSYNC低电平有效,VSYNC高电平有效;

实际配置:OV2640捕获沿PCLK上升沿采样,HSYNC高电平有效,VSYNC高电平有效。(可见理论与实际存在差异zz)
注:有效电平指的是采集完一行/帧图像后的状态电平

楼主:
ch32v307的DMA与DVP外设关键信息如下:

「DMA外设(与STM32基本无异)」

DMA传输一次性最大数据量为65535,同时M2M不支持循环模式,且一但使能即开始后传输数据,因此数据传输完后需要手动加载DMA_CNTRx剩余传输数据数目寄存器的初始值,同时若DMA_PADDRx外设基址寄存器和DMA_MADDRx内存基址寄存器配置了地址增量模式,需要重新设置基址。

DMA通道关闭后,DMA_PADDRx/DMA_MADDRx/DMA_CNTRx/DMA_CFGRx寄存器仅当相应的DMA通道关闭下才可写入。

楼主:
「DAP外设(即STM32的DCMI外设)」

对于RGB和YUV数据流,硬件在每次帧信号从无效电平变为有效电平时会复位选择BUF0开始,存满一行数据将会切换的BUF1,实现交替存储。R16_DVP_COL_NUM表示一行数据的有效PCLK周期数,R16_DVP_ROW_NUM表示一帧图像数据内包含的行数;
对于JPEG压缩数据,硬件会根据设置的DMA接收长度设置BUF0和BUF1的切换阈值。此模式下,R16_DVP_COL_NUM用于配置DMA长度,R16_DVP_ROW_NUM寄存器不起作用。

楼主:
CH32的DAP外设与STM32的DCMI外设差异较大,其使用双BUF的FIFO缓存数据。在RGB模式下每个BUF交替采集每行数据;同时CH32的DMA不支持直接将DVP外设的FIFO数据通过DMA传输到内存(P2M),因此只能使用RAM先缓存FIFO数据,再通过DMA的M2M模式传输。

网友A(2024-01-18):
你好,有联系方式吗,想加个好友咨询一下关于ov2640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