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软件常用使用技巧

楼主(2023-11-26):
01. 文本美化
文本美化,主要是设置一些关键字、注释、数字等的颜色和字体。前面我们在介绍 MDK5新建工程的时候看到界面,这是 MDK 默认的设置,可以看到其中的关键字和注释等字体的颜色不是很漂亮,而 MDK 提供了我们自定义字体颜色的功能。我们可以在工具条上点击 (配置对话框)或者Edit->Configuration。
在该对话框中,先设置 Encoding 为:Chinese GB2312(Simplified),然后设置 Tab size 为:4。以更好的支持简体中文(否则,拷贝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中文可能是一堆的问号),同时 TAB间隔设置为 4 个单位。然后,选择:Colors&Fonts 选项卡,在该选项卡内,我们就可以设置自己的代码的子体和颜色了。由于我们使用的是C语言,故在Window下面选择:C/C++ Editor Files在右边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元素了。
字体大小,则可以直接按住:ctrl+鼠标滚轮,进行放大或者缩小,或者也可以在刚刚的配置界面设置字体大小。
用户自定义关键字没有高亮显示,解决办法是同样选择:C/C++Editor Files,在右边的 User Keywords 对话框下面输入你自己定义的关键字。
02. 语法检测和代码提示
MDK5.30的版本,有代码提示与动态语法检测功能,使得 MDK 的编辑器越来越好用了,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如何设置,同样,点击 ,打开配置对话框,选择 Text Completion选项卡。
Strut/Class Members,用于开启结构体/类成员提示功能。
Function Parameters,用于开启函数参数提示功能。
Symbols after xx characters,用于开启代码提示功能,即在输入多少个字符以后,提示匹配的内容(比如函数名字、结构体名字、变量名字等),这里默认设置 3 个字符以后,就开始提示。
Dynamic Syntax Checking,则用于开启动态语法检测,比如编写的代码存在语法错误的时候,会在对应行前面出现X图标,如出现警告,则会出现!图标,将鼠标光标放图标上面,则会提示产生的错误/警告的原因。
03. 代码编辑技巧
3.1 TAB键的妙用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 TAB 键的使用,这个键在很多编译器里面都是用来空位的,每按一下移空几个位。如果你是经常编写程序的对这个键一定再熟悉不过了。但是 MDK 的 TAB 键和一般编译器的 TAB 键有不同的地方,和 C++的 TAB 键差不多。MDK 的 TAB 键支持块操作。也就是可以让一片代码整体右移固定的几个位,也可以通过 SHIFT+TAB 键整体左移固定的几个位。
选中一块然后按 TAB 键,你可以看到整块代码都跟着右移了一定距离
3.2 快速定位函数和变量的定义
大家在调试代码或编写代码的时候,一定有想看看某个函数是在那个地方定义的,具体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也可能想看看某个变量或数组是在哪个地方定义的等。尤其在调试代码或者看别人代码的时候,如果编译器没有快速定位的功能的时候,你只能慢慢的自己找,代码量比较少还好,如果代码量一大,那就郁闷了,有时候要花很久的时间来找这个函数到底在哪里。型号 MDK 提供了这样的快速定位的功能。只要你把光标放到这个函数/变量(xxx)的上面(xxx 为你想要查看的函数或变量的名字),然后右键,弹出如图所示的菜单栏 :
温馨提示
要先在 Options for Target 的 Output选项卡里面勾选 Browse Information 选项,再编译,再定位,否则无法定位!
很多时候,我们利用 Go to Definition/ Reference 看完函数/变量的定义/申明后,又想返回之前的代码继续看,此时我们可以通过 IDE 的 按钮(Back to previous position)快速的返回之前的位置,这个按钮非常好用!
3.3 快速注释和快速取消注释
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你可能会想注释某一片的代码,来看看执行的情况,MDK 提供了这样的快速注释/消注释块代码的功能。也
是通过右键实现的。这个操作比较简单,就是先选中你要注释的代码区,然后右键,选择Advanced→Comment Selection 就可以了。
这样就快速的注释掉了一片代码,而在某些时候,我们又希望这段注释的代码能快速的取消注释,MDK 也提供了这个功能。与注释类似,先选中被注释掉的地方,然后通过右键→Advanced,不过这里选择的是 Uncomment Selection。
04. 其它小技巧
4.1 快速打开头文件
在将光标放到要打开的引用头文件上,然后右键选择 Open Document“XXX”,就可以快速打开这个文件了(XXX 是你要打开的头文件名字)。
4.2 查找替换
这个和 WORD 等很多文档操作的替换功能是差不多的,在 MDK 里面查找替换的快捷键是“CTRL+H”。
4.3 跨文件查找功能
先双击你要找的函数/变量名(这里我们还是以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Stm32_Clock_Init 为例),然后再点击 IDE 上面的 Find in Files。
点击 Find All,MDK 就会帮你找出所有含有GPIO_Init字段的文件并列出其所在位置
该方法可以很方便的查找各种函数/变量,而且可以限定搜索范围(比如只查找.c 文件和.h文件等),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