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ID代码

楼主(2023-11-26):
float PID_DATA1(float speed,float snum)//speed 期望速度,snum 实测速度
        {
        float incrementSpeed; //当前值
        pid.SetSpeed = speed;//设定的期望速度
        pid.err = pid.SetSpeed - snum; //偏差值= 设定的速度-实测的速度
        pid.s_error+=pid.err;//偏差积累
incrementSpeed = (pid.Kp + pid.Ki + pid.Kd)*pid.err - ( pid.Kp + 2* pid.Kd)*pid.err_next+pid.Kd*pid.err_last;//计算
pid.ActualSpeed += incrementSpeed;//实际输出值
        pid.err_last = pid.err_next;
        pid.err_next = pid.err;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return pid.

float PID_DATA2(float speed,float snum)//speed 期望位置,snum 实测位置
{
float incrementSpeed; //当前值
pid.SetSpeed = speed;//设定的期望位置
pid.err = pid.SetSpeed - snum; //偏差值= 设定的位置-实测的位置
pid.s_error+=pid.err;//偏差积累
incrementSpeed = (pid.Kp + pid.Ki + pid.Kd)*pid.err - ( pid.Kp + 2* pid.Kd)*pid.err_next+pid.Kd*pid.err_last;//计算
pid.ActualSpeed = incrementSpeed;//实际输出值
pid.err_last = pid.err_next;
pid.err_next = pid.err;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if(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pid.ActualSpeed=-pid.SetSpeedMAX;}
return pid.ActualSpeed;ActualSpeed;

网友A: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PID回路可以控制一个单独的执行元件。

网友B:
常用的控制算法,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控制和机器人等领域

网友C:
PID算法有多种实现方式,如标准PID算法、增量式PID算法、微分先行PID算法等。

网友D:
为了提高PID算法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可以采用一些优化方法,如数字滤波、增益自适应调整等。

网友E:
PID控制器涉及到大量的数**算,因此需要保证计算精度。可以使用浮点数进行计算,并注意避免溢出等问题。

网友F:
具有纯滞后或者纯振荡的系统中,PID控制器可能无法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G:
可以通过绘制根轨迹图或者使用劳斯判据等方法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H:
PID参数包括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常数和微分时间常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I:
PID控制器的稳定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PID控制器的计算通常是离散化的。需要注意离散化处理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K:
PID控制器可以通过硬件或者软件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L:
PID参数的选择需要根据控制系统的特性和要求进行调整,通常需要经过试验和调试来确定最佳参数值。

网友M:
ID调节的目的是减小误差,但如果系统稳定性不好,可能会导致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N:
需要采用合适的PID算法实现方式和硬件平台,以保证PID算法的实时性。

网友O:
PID的计算顺序应该是先计算比例项,然后计算积分项,最后计算微分项。

网友P:
PID控制器的参数选择对控制系统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Q:
在满足控制效果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优化代码的性能,以减少计算时间和降低功耗。

网友R:
微分器部分的选择对控制系统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需要根据控制系统的特性和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S:
PID控制器对参数变化和扰动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网友T: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系统,可以选择比例系数较大的控制器。

网友U:
在计算过程中,需要防止数值溢出。

网友V:
PID算法的控制效果与PID参数的设置密切相关

网友W:
调整PID参数以优化控制效果。

网友X:
PID算法需要具备实时性,能够快速响应传感器的变化并调整控制量。

网友C:
PID控制算法是一种迭代算法,需要通过不断调试和优化才能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J:
PID算法需要确定输入和输出变量,输入变量通常是传感器的测量值,输出变量通常是执行器的控制量。

网友Y:
通过调整PID参数或采用其他控制算法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U:
当积分项的值超过设定的最大值时,应该停止增加积分项的值,或者将积分项的值重置为最小值。

网友W:
在算法开始前,对PID算法的各个参数进行初始化,如比例系数Kp、积分系数Ki、微分系数Kd等。

网友Z:
在PID控制器中,积分项可能会导致积分饱和问题,从而影响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精度。为了避免积分饱和问题,可以使用积分饱和限制或者积分零点重置等方法来解决。

网友AA:
当系统处于稳态时,积分项会累积增加,可能导致控制器输出饱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采取抗积分饱和措施,例如设置积分限幅或者使用积分分离算法。

网友AB:
需要考虑如何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C:
编写PID代码时,需要注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D:
对于大多数模拟控制器而言,都不采用比例增益Kp作为刻度,而是用比例度来刻度

网友AE:
积分作用很少单独使用,通常与比例作用一起使用,使其既具有把偏差放大(或缩小)的比例作用,又具有将偏差随时间累积的积分作用,且其作用方向是一致的

网友AF:
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克服被控对象的滞后,常用于温度控制系统

网友AG:
在PID控制器中,微分器部分可以帮助消除系统的滞后和过度振荡。

网友AH:
在常规PID控制器中,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与微分时间和偏差变化的速度成比例,而与偏差的大小无关,偏差变化的速度越大,微分时间越长,则微分作用的输出变化越大

网友AI:
对于恒定的偏差,调整积分作用的实质就是改变控制器输出的变化速率,这个速率是通过积分作用的输出等于比例作用的输出所需的一段时问来衡量的

网友AJ:
控制器的积分作用就是为了消除自控系统的余差而设置的

网友D:
在一些高速运动控制系统中,对实时性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考虑如何优化PID算法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网友AK(2024-01-02):
在纯滞后或纯振荡的系统中,PID控制器可能无法达到最佳控制效果

网友AL:
在计较进程中,必要防备数值溢出。

网友AM:
PID是一个简单而又经典的控制算法

网友AN:
可以经由过程绘制根轨迹图大概利用劳斯判据等法子来果断体系的稳定性。

网友AO:
在满意节制结果的条件下,应尽量地优化代码的机能,以削减计较时候以及降低功耗。

网友AP:
PID控制器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实现。

网友AQ:
调整PID参数,优化控制效果。

网友AR:
必要斟酌怎么进步体系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S:
调整ID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误差,但如果系统稳定性差,可能会导致误差增加。

网友AT(2024-02-06):
为了保证PID算法的实时性,需要采用合适的实现方法和硬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