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看看时序图写I2C驱动,教你如何自己手撸非标I2C驱动函数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看着时序图写程序,这里结合一个非标准的I2C器件,教大家如何写一个高效的IO模拟I2C时序。

观察该时序,具备I2C的开始信号,I2C的结束信号,I2C的应答,非应答,响应应答,以及写字节,读字节的基本操作时序。
我们一步一步的分析:
(1)I2C开始信号
观察时序图,在SCLK高电平的状态下,在SDIO产生一个下降沿是为开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设置I2C使用的两个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SCLK_PIN, OUTPUT);
  pinMode(SDIO_PIN, OUTPUT);

  //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让SDA产生一个下降沿是为开始信号
  digitalWrite(SDIO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DIO_PIN, 0);
}
上述代码即先将两个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在SCLK为高电平的时候在SDIO引脚输出一个下降沿。

(2)I2C停止信号
观察时序图,在SCLK为高电平的时候在SDIO引脚产生一个上升沿是为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让SDA产生一个上升沿是为停止信号
  digitalWrite(SDIO_PIN, 0);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DIO_PIN, 1);
}
这里采用的是Arduino编写的IO基本操作,你可以替换成任意单片机的IO操作。
由于整个过程SCLK引脚一直是输出状态,所以仅在开始信号中对SCLK初始化为输出模式,而过程中可能会修改SDIO的输入输出模式,所以其他的函数开头都要根据情况对SDIO引脚的模式进行设置。
通过三行代码实现在SCLK为高电平的时候在SDIO产生一个上升沿,实现停止信号。
(3)写字节操作
接下来按照时序的顺序编写方便认读
I2C的读写字节是这么定义的:当时钟线为低电平的时候允许修改数据线的电平状态,在时钟线为高电平的时候读取数据线的状态。
因为是写操作,因此我们要先将时钟线SCLK拉低,然后修改SDIO的值,然后拉高时钟,拉高后,从机就会从总线上读取SDIO的状态。接着一位一位的这么发送
void I2C_Write(uint8_t dat)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拉低时钟线后可修改数据线的状态
  digitalWrite(SCLK_PIN, 0);
  for(int i=0;i<8;i++)
  {
    digitalWrite(SDIO_PIN, (bool)(dat&0x80));
    digitalWrite(SCLK_PIN, 1);//在高电平时候送出数据
    dat=dat<<1;
    digitalWrite(SCLK_PIN, 0);//拉低准备下一个位的数据发送
  }
}
上述代码正描述了这一情况,为了保证最后是低电平,这里将SCLK的第一次拉低放到循环外面,这样可以用最少的执行次数完成一个字节的写任务,同时结束完一个字节写入后时钟线是低电平状态。(时序图中写入的第一个字节为DeviceID,第二个字节为寄存器地址+读写位)
写完一个字节后,从机会对写入事件进行应答,这个时候主级可以从总线上读取应答信号。
(4)读取从机应答引号
应答信号在写入完一个字节后的低电平后由从机送出,在时钟为高电平的时候可以读取出来,我们注意到写入自己操作后时钟线已经是低电平了,因此这个时候
只要拉高时钟线,接下来就可以读取应答信号,读取完应答信号根据时序图应该拉低时钟准备下一个字节的写入。
bool I2C_RACK()
{
  bool ack;
  pinMode(SDIO_PIN, INPUT);

  digitalWrite(SCLK_PIN, 1);//接收应答信号,当时钟拉高时候,从机送出应答信号
  ack = digitalRead(SDIO_PIN);
  digitalWrite(SCLK_PIN, 0);//读取完应答信号后拉低时钟。
  return ack;
}
如上代码所示,即为接收从机应答,拉高时钟,读取应答,再拉低,返回应答。如果从机应答了,这里会读取到一个低电平。
后面就是再写入一个寄存器+读写位的地址,参靠上面的写入操作。
写入寄存器地址后,紧跟着又一个接收从机应答信号,然后从机就会送出数据,送出的数据分高字节和低字节,高低字节间要有一个主机发送给从机的应答信号,这样从机酒知道主机收到了数据,就会送出后面的低字节数据。
(5)读字节操作
注意,前面说过,读写都是总线在时钟低电平时候修改数据线,在高电平送出。
因此主机读取从机送来的数据仍然是在高电平时候读取。
uint8_t I2C_Read()
{
  uint8_t dat=0;
  pinMode(SDIO_PIN, INPUT);
  for(int i=0;i<8;i++)
  {
    digitalWrite(SCLK_PIN, 1);//读取数据时候是在时钟的高电平状态读取
    dat=dat<<1;
    if(digitalRead(SDIO_PIN))
    {
      dat=dat|1;
    }
    digitalWrite(SCLK_PIN, 0);//拉低时钟线准备下一个位的读取
  }
  return dat;
}
操作过程是将SDIO数据线的IO设置为输入模式,准备读取,然后拉高时钟,读取数据,移位,拉低循环读取8位数据。
注意到,操作完一个字节读取任务后,时钟线还是低电平。
读取完一个字节后,主机要给从机发送一个应答信号,这样从机会接着发低字节数据。

(6)主机发送应答信号给从机
void I2C_ACK()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digitalWrite(SDIO_PIN, 0);//给从机发送应答信号,即拉低数据线,然后拉高时钟让从机读取该应答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0);//执行完应答后拉低时钟线,准备下一步动作。
}
拉低数据线,然后在高电平的时候让从机去读取,之后拉低时钟线准备下一步接收动作。

当再接收一个字节后,就读取完成了,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一个非应答信号,然后发给总线结束信号,告诉从机一个读写周期结束了。
(7)主机非应答信号
什么是非应答信号呢?
就是接收完了数据,释放数据线,不去拉低数据线
void I2C_NACK()
{
  //非应答信号:即主机不再对从机进行应答,主机释放数据线,即拉高数据线,然后给时钟一个周期信号(拉高再拉低)
  pinMode(SDIO_PIN, OUTPUT);
  digitalWrite(SDIO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0);
}
将SDIO引脚设置为输出,拉高数据线,即为释放数据线,然后拉高拉低时钟,即在时钟线产生一个时钟周期信号。
然后发送结束信号。结束信号在开头已经讲明,即在时钟线为高电平的状态下,在数据线产生一个上升沿。
观察以上代码没一个多余重复的操作动作,即完美的视线了时序图上的所有操作。
接下来就是利用上述的I2C成分进行对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了。
(8)读寄存器
由于图中设备的DeviceID 为0x80,即直接写进来,
从机判断是读还是写的字节在寄存器地址
因此将寄存器的地址左移一位,在末尾补上是读(1)还是写(0)
uint16_t 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16_t dat=0;
  reg=(reg<<1)|1;
  I2C_Start();
  I2C_Write(0x80);
  I2C_RACK();
  I2C_Write(reg);
  I2C_RACK();
  dat=I2C_Read();
  dat=dat<<8;
  I2C_ACK();
  dat=dat|I2C_Read();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dat;
}
(9) 写寄存器操作
void write_reg(uint8_t reg, uint16_t dat)
{
  reg=(reg<<1);
  I2C_Start();
  I2C_Write(0x80);
  I2C_RACK();
  I2C_Write(reg);
  I2C_RACK();
  I2C_Write(dat>>8);
  I2C_RACK();
  I2C_Write(dat&0xFF);
  I2C_NACK();
  I2C_Stop();
}
最后对寄存器读写函数测试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Hello I2C");
  write_reg(0x02,0x2250);
  Serial.println(read_reg(0x02),HEX);
  write_reg(0x02,0x2281);
  Serial.println(read_reg(0x02),HEX);
}

void loop()
{

}

读取的数值与写入的是一样的

最后晒出完整的测试代码
#define SCLK_PIN 8
#define SDIO_PIN 9

void I2C_Start()
{
  //设置I2C使用的两个引脚为输出模式
  pinMode(SCLK_PIN, OUTPUT);
  pinMode(SDIO_PIN, OUTPUT);

  //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让SDA产生一个下降沿是为开始信号
  digitalWrite(SDIO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DIO_PIN, 0);
}

void I2C_Stop()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让SDA产生一个上升沿是为停止信号
  digitalWrite(SDIO_PIN, 0);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DIO_PIN, 1);
}

void I2C_Write(uint8_t dat)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拉低时钟线后可修改数据线的状态
  digitalWrite(SCLK_PIN, 0);
  for(int i=0;i<8;i++)
  {
    digitalWrite(SDIO_PIN, (bool)(dat&0x80));
    digitalWrite(SCLK_PIN, 1);//在高电平时候送出数据
    dat=dat<<1;
    digitalWrite(SCLK_PIN, 0);//拉低准备下一个位的数据发送
  }
}

uint8_t I2C_Read()
{
  uint8_t dat=0;
  pinMode(SDIO_PIN, INPUT);
  for(int i=0;i<8;i++)
  {
    digitalWrite(SCLK_PIN, 1);//读取数据时候是在时钟的高电平状态读取
    dat=dat<<1;
    if(digitalRead(SDIO_PIN))
    {
      dat=dat|1;
    }
    digitalWrite(SCLK_PIN, 0);//拉低时钟线准备下一个位的读取
  }
  return dat;
}

bool I2C_RACK()
{
  bool ack;
  pinMode(SDIO_PIN, INPUT);

  digitalWrite(SCLK_PIN, 1);//接收应答信号,当时钟拉高时候,从机送出应答信号
  ack = digitalRead(SDIO_PIN);
  digitalWrite(SCLK_PIN, 0);//读取完应答信号后拉低时钟。
  return ack;
}

void I2C_ACK()
{
  pinMode(SDIO_PIN, OUTPUT);
  digitalWrite(SDIO_PIN, 0);//给从机发送应答信号,即拉低数据线,然后拉高时钟让从机读取该应答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0);//执行完应答后拉低时钟线,准备下一步动作。
}

void I2C_NACK()
{
  //非应答信号:即主机不再对从机进行应答,主机释放数据线,即拉高数据线,然后给时钟一个周期信号(拉高再拉低)
  pinMode(SDIO_PIN, OUTPUT);
  digitalWrite(SDIO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1);
  digitalWrite(SCLK_PIN, 0);
}

uint16_t read_reg(uint8_t reg)
{
  uint16_t dat=0;
  reg=(reg<<1)|1;
  I2C_Start();
  I2C_Write(0x80);
  I2C_RACK();
  I2C_Write(reg);
  I2C_RACK();
  dat=I2C_Read();
  dat=dat<<8;
  I2C_ACK();
  dat=dat|I2C_Read();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dat;
}

void write_reg(uint8_t reg, uint16_t dat)
{
  reg=(reg<<1);
  I2C_Start();
  I2C_Write(0x80);
  I2C_RACK();
  I2C_Write(reg);
  I2C_RACK();
  I2C_Write(dat>>8);
  I2C_RACK();
  I2C_Write(dat&0xFF);
  I2C_NACK();
  I2C_Stop();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Hello I2C");
  write_reg(0x02,0x2250);
  Serial.println(read_reg(0x02),HEX);
  write_reg(0x02,0x2281);
  Serial.println(read_reg(0x02),HEX);
}

void loop()
{

}
最后再问一句,看完本帖,你学会纯手工撸IO模拟I2C时序的代码了吗?

网友A(点评):
网上模拟IIC千千万,IIC简介万万千,但是作者的解释缺十分清晰,一步步教你手搓IIC协议,掌握此技能,万般皆可用。(蓝V用户打赏已提升~)

网友(2023-11-26):
纯手工撸I2C。。。

网友B:
学废了学废了

网友C:
突然怀念之前工作中可以玩CPLD,时序玩的飞起。

网友C:
今天上午看到你的帖子,下午就看到同事自己写的I2C代码,SMBus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上午看到你的帖子,下午就看到同事自己写的I2C代码,SMBus不香吗?

SMBus是I2C的子集,一般用于电池盒计算机外设通信,比如笔记本电池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C:
自己写的I2C代码如何确认自己的速率达到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I2C代码如何确认自己的速率达到100K?

这种IO模拟的就不要讲具体速度了。

网友D:
确实很清晰符合大众认知

网友E:
值得学习,受用了

网友F:
io模拟的速度得看自身翻转速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I2C代码如何确认自己的速率达到100K?

模拟I2C程序+逻辑分析仪,不错的搭配,可以玩玩各种I2C外设小器件,比如RTC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模拟I2C程序+逻辑分析仪,不错的搭配,可以玩玩各种I2C外设小器件,比如RTC ...

IIC这种低速的还不需要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完全可以。看同事自己写的IIC通讯代码,一塌糊涂,ack读都是直接return1,自己写太随意,不如标准的代码。

网友H:
把那几个数据帧模拟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这种低速的还不需要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完全可以。看同事自己写的IIC通讯代码,一塌糊涂,ack读都是直 ...

对,网上很多写的烂狗屎代码,所以我按照协议完整的重新写了一遍,每个函数都是按照协议写的,没有串台代码

网友I(2024-01-18):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学会了,copy

网友J:
认真看了一遍,掌握到诀窍了。

网友:
试了一下,在51上也可以一次搞定。

网友K: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I2C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L:
I2C成分写的太棒了,不仅可以用于非标,标准的也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M:
受益匪浅,讲的明白,一下子觉得I2C简单了。

网友N:
适合51单片机吗

网友:
宝藏版主,都是硬货。

网友:
看似很基础,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懂,感谢分享。

网友O:
iic的速度都不快,软件模拟完全足够

网友P:
写出他四个不同的时间片就行了

网友Q:
这个I2C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R: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你的帖子,下午看到了我同事自己写的i2c代码。

网友S:
本身写的iic代码怎么确认本身的速度到达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本身写的iic代码怎么确认本身的速度到达100k?

不需要确认,I2C的速度不是必须在那个整数上。

网友T:
我试过了,也可以在51号上一次完成。

网友U:
仔细阅读后,我掌握了窍门。

网友V:
这个应当是软件的i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应当是软件的iic吧?

是的。

网友W:
我受益匪浅,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X:
iic的速度并不快,软件仿真完全足够

网友Y:
这确实非常清楚,符合公众的看法

网友Z:
突然回想起我在之前的工作中是如何玩CPLD的,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AA(2024-02-18):
给他写四个不同的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Z:
突然回想起我在之前的工作中是如何玩CPLD的,时间过得真快。

是啊,以前我也学过CPLD和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给他写四个不同的时间段

是的,深刻理解I2C协议,写出每个信号的函数。也就那么几个。严格按照协议写,移植起来一次通过,好用,快速。

网友AB:
从零手搓确实可以

网友AC:
所以会看芯片手册很重要

网友I(2024-05-07):
很棒的讲解。

网友AD:
大道至简,任何通信都有学会看时序图。

网友AE:
突然回想起我以前的工作,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AC:
会看时序图是搞嵌入式开发的必备技能

网友C:
没想到有一天需要用到这个,非常给力,楼主ヾ(◍°∇°◍)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有一天需要用到这个,非常给力,楼主ヾ(◍°∇°◍)ノ゙

不客气。

网友AF:
它可以如此简单,学习,复制

网友AG(2024-09-25):
正需要,不知道哪儿的问题看看。

网友AH:
i2c元件写得非常好。它们不仅可以用于非标准,还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AI:
I2C可以驱动的元件太多了

网友L:
很好懂的一篇文章。

网友AJ:
参靠一下,在C51上试试好用不。

网友AK:
I2C还是模拟的最稳定的。

网友AL:
植入软件模拟最好用

网友AM:
自己写的iic代码如何确认自己的速度达到100k?

网友AN:
我试了一下,51号还能再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自己写的iic代码如何确认自己的速度达到100k?

IO时序做的,就不要考虑速度多少了。

网友AO:
仔细阅读后,我找到了窍门。

网友AP:
Iic的速度并不快,软件模拟完全够用

网友AQ(2024-10-29):
受益匪浅,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AR:
突然回忆起之前的工作,时间过得好快。

网友AS:
看一看,并尝试看看它是否在c51上工作。

网友AT:
我写的iic代码如何确认我的速度达到100k?,

网友AU:
刚好在学习I2C的相关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AV:
仔细阅读后,我发现了其中的诀窍。,

网友AW:
我受益匪浅,解释得非常清楚。

网友AX:
仔细阅读后,我也找到了窍门。

网友J:
看一看,并尝试看看它是否在32上工作。

网友AY(2024-12-05):
仔细看了之后,我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网友AZ:
仔细看了之后,我也发现了其中的窍门。,

网友BA:
时序图分析是编写I2C驱动的关键。编写驱动时,需遵循时序要求,实现起始信号、数据传输、停止信号的逻辑。针对非标I2C设备,需依据其特定协议,自定义读写函数。实操时需注意寄存器地址与数据操作。

网友BB:
读懂时序图很重要

网友W(2025-01-16):
写下他四个不同的时间片段

网友R:
受益匪浅,讲解清楚,突然觉得i2c更简单。

网友:
相当有价值含量的贴。

网友Y:
突然很怀念以前上班可以玩cpld,时序玩的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突然很怀念以前上班可以玩cpld,时序玩的那么好。

是啊,那个也是很要求时序的。

网友BC:
这个波形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网友:
SDIO就是SDA吧,我看很多地方用的名字是SCL和SDA

网友AG:
图纸内的TCLK这个如何理解,我每次看到都不明白。

网友BD:
原来可以这么简单,我学会了,抄

网友BE:
写下他的四个不同时期,

网友T:
这确实很清楚,也符合公众的看法

网友V:
突然想起之前工作是怎么玩cpld的,时间过得好快。

网友S(2025-02-17):
所以可以这么简单。我学会了临摹,

网友:
有时候要认真思考

网友AX:
一般这种都是为了逃避专利费。

网友BF:
每传输一个字节后,接收方需要在第9个时钟周期拉低SDA(ACK)或保持高电平(NACK)。

网友AG:
需要多多练习,就会写了

网友BG:
主要是要懂时序图在讲什么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AG:
I2C用的非常多,经常有项目用到。

网友BH:
真不错,我也准备玩玩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