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KEIL快捷键设置方法及自定义快捷键详解

楼主(2023-11-26):
KEIL快捷键:
快捷键
Keil专用
快捷键
Keil专用

Ctrl + l删除当前行tab将选中内容整体右移
Ctrl + N新建文件shift + tab将选中内容整体左移
Ctrl + O打开文件home光标移到行首
Ctrl + S保存文件end光标移到行末
Ctrl + u选择内容全变小写F2跳转到下一个书签
Ctrl + ←→快速横移光标F5运行
Ctrl + F查找F7编译目标
Ctrl + H替换F8下载
Ctrl + C复制F9插入/移除断点
Ctrl + X剪切F10Setp Over运行
Ctrl + Z撤销编辑F11Setp运行
Ctrl + Y恢复编辑F12跳转到定义处
Ctrl + V粘贴Ctrl + F2添加书签
Ctrl + –跳转到上一步Shift + F2跳转到上一个书签
Ctrl + B查看所有断点Ctrl + Shift + F2清空所有书签
Ctrl + Shift + –跳转到下一步Ctrl + F5启动/停止调试
Ctrl + F7编译文件Alt + F7工程目标
Ctrl + F9使能/失能单个断点Ctrl + Shift + F9取消所有断点
Ctrl + F10运行到光标处Ctrl + F11Setp Out运行keil自定义快捷键设置方法:
1.打开keil,如图,选择工具(1)
2.选择快捷键shortcut keys(2),选择自己想添加的位置(3),创建快捷键(4)
3.按键盘添加快捷键,它会自动显示在(5)框中,点击“OK”(6),完成设置。

网友A(2024-04-06):
选择“用户(U)”标签页,这里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自定义的快捷键。
在右侧的“命令©”列表中选择你希望添加的命令,如“查找(Find)”、“替换(Replace)”等。
在左侧的“键(K)”列表中选择或输入一个新的键盘快捷方式。
点击“添加(A)”将新的快捷键关联到选定的命令。

网友B:
KEIL和IAR的编辑功能都很一般

网友A:
KEIL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快捷键,以提高编程效率。自定义快捷键的步骤与上述设置方法相似,但在选择位置时,需要选择“创建快捷方式”或类似的选项。然后,按下想要设置的键盘组合,并确认。这样,就可以将特定的快捷键与特定的操作或命令关联起来。

网友C:
这些快捷键在 uVision 的多个部分中都有用,例如 Ctrl+S 保存文件,Ctrl+F 查找等。

网友D:
KEIL是一款常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它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并为开发者提供了丰富的功能。为了提高开发效率,KEIL允许用户自定义快捷键。

网友E:
KEIL是一款流行的单片机开发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快捷键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F:
自定义快捷键的好处在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编程习惯和常用操作来设定快捷键,从而更快速、更便捷地完成编程任务。例如,常用的注释、撤销注释、代码补全提示等操作,都可以通过自定义快捷键来实现。

网友G:
打开KEIL,选择“工具”(Tools)菜单。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快捷键”(Shortcut Keys)选项。
在打开的快捷键设置窗口中,找到你想要添加或修改的快捷键的位置。
点击“创建快捷键”(Create Shortcut)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下你希望用作快捷键的组合键。
点击“OK”按钮确认设置,并在快捷键设置窗口中点击“OK”完成设置。

网友H:
KEIL快捷键设置方法

打开KEIL软件,选择“工具”选项。
在工具选项中,找到并点击“ShortcutKeys”(快捷键)选项。
在ShortcutKeys界面中,选择自己想要添加快捷键的位置。
按下想要设置的键盘快捷键,它会自动显示在相应的框中。
点击“OK”按钮,完成设置。

网友I:
在调试程序时使用,例如单步执行(F7)、步跳过(F8)、运行(F9)、中断(Ctrl+F2)等。

网友J:
在代码编辑器中使用,例如撤销(Ctrl+Z)、重做(Ctrl+Y)、复制(Ctrl+C)、粘贴(Ctrl+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