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小华M0+核AMR使用外部钟振

楼主(2023-11-26):
因项目需要,选择HC32F072和HC32F030作为主副ARM,也认真阅读和学习了相应的硬件设计指南和注意事项。在这些资料中,都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电路。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还可以使用外部钟振作为时钟信号。作为一个系统稳定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时钟电路还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HC32F030数据手册
时钟系统
一个频率为 4~24MHz 可配置的高精度内部时钟 RCH。在配置 24MHz 下,从深度休眠模式到工作模式的唤醒时间为 4us,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偏差小,可以不外接昂贵的高频晶体。
一个频率为 4~32MHz 的外部晶振 XTH。
一个频率为 32.768kHz 的外部晶振 XTL。
一个频率为 32.8/38.4kHz 的内部时钟 RCL。
一个频率为 8~48MHz 输出的 PLL。

HC32F030用户手册
3.1.3 外部低速晶振时钟 XTL
外部低速晶振时钟需外接一个 32.768KHz 的低速晶振,具有超高精度。当系统进入Deep Sleep,此低速时钟不会自动关闭。深度休眠模式下工作的外设模块可以选择 XTL作为其时钟。
XTL 也可以不接晶振,直接从 PC14 引脚输入 32.768KHz 的时钟信号。从 PC14 输入时钟信号的方法为:配置 PC14 引脚为 GPIO 输入;设置 SYSCTRL.XTL_EN 和 SYSCTRL1. EXTL_EN 为 1。
注意:
- 晶体及其匹配器件需符合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中低速外部时钟 XTL 的相关要求。
3.1.4 外部高速晶振时钟 XTH
外部高速晶振时钟需外接一个 4 MHz ~32MHz 的高速晶振。当系统进入 Deep Sleep,此高速时钟会自动关闭。
XTH 也可以不接晶振,直接从 PD00 引脚输入 4 ~32MHz 的时钟信号。从 PD00 输入时钟信号的方法为:配置 PD00 引脚为 GPIO 输入;设置 SYSCTRL.XTH_EN 和 SYSCTRL1.EXTH_EN 为 1。
注意:
- 晶体及其匹配器件需符合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中高速外部时钟 XTH 的相关要求。

HC32F072数据手册
1.4 时钟系统
一个频率为 4~24MHz 可配置的高精度内部时钟 RCH。在配置 24MHz 下,从低功耗
模式到工作模式的唤醒时间为 4us,全电压全温度范围内的频率偏差小,可以不外接昂
贵的高频晶体。
一个频率为 4~32MHz 的外部晶振 XTH。
一个频率为 32.768kHz 的外部晶振 XTL
一个频率为 32.8/38.4kHz 的内部时钟 RCL。
一个频率为 8~48MHz 输出的 PLL。

HC32F072用户手册
3.1.3 外部低速晶振时钟 XTL
外部低速晶振时钟需外接一个 32.768KHz 的低功耗晶振,具有超高精度以及超低功耗。
当系统进入 Deep Sleep,此低速时钟不会自动关闭。超低功耗模式下工作的外设模块可以选择 XTL 作为其时钟。XTL 也可以不接晶振,直接从 PC14 管脚输入 32.768KHz 的时钟信号。从 PC14 输入时钟信号的方法为:配置 PC14 引脚为 GPIO 输入;设置 SYSCTRL1. EXTL_EN 为 1。
注意:
- 晶体及其匹配器件需符合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中低速外部时钟 XTL 的相关要求。
3.1.4 外部高速晶振时钟 XTH
外部高速晶振时钟需外接一个 4 ~32MHz 的高速晶振。当系统进入 Deep Sleep,此高速时钟会自动关闭。
XTH 也可以不接晶振,直接从 PF00 管脚输入 4 ~32MHz 的时钟信号。从 PF00 输入时钟信号的方法为:配置 PF00 引脚为 GPIO 输入;设置 SYSCTRL1. EXTH_EN 为 1。
注意:
- 晶体及其匹配器件需符合数据手册电气特性中高速外部时钟 XTH 的相关要求。

网友A:
主副arm是如何进行区分的呢

网友B:
如何对主从两个芯片进行程序烧写呢

网友C:
外部低速振荡时钟除了32768 还有其他种类的吗

网友D:
在某些时候可以使用高速晶振替代低速晶振吗

网友E:
睡眠的唤醒时间是和晶振的频率有关系的是吗

网友F:
低速振荡晶振的精度是不是都不太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