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场效应管这样接行不行?

楼主(2023-11-26):
如图:这个N沟道场效应管,这样接行不行??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23

xch
电子拉线开关。腻害了
G极限流电阻R32是否偏大?

楼主:
如果场效应管的D极长期开路,但是G极却长期有电压存在,这样行不行??

只要Ugs电压没超过允许的电压,应该没问题哟。

网友A:
建议用这个环保开关,没必要脱裤子放屁

网友B:
楼主电路是错的,K9松开的时候,继电器没有电

1. 去掉D5,S1,Q4,R34,R35;
2. 继电器的1脚接13.5V;
3. K9接Q4集电极和地之间。

估计S1开关是外电路逻辑上需要的,可能不能去掉。也就是13.5V接在S1的左端。R28和R32也需要合并成一个电阻。

网友C:
开关直接控制不就行了?

可能电流大,开关承受不了。电路倒是有很多问题,也弄得太复杂,需要改进。

网友D:
继电器不是这么控 的,图不对

楼主(2024-04-26):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不是这么控 的,图不对

那要怎么控??请指教

请详细介绍电路的动作要求,就可以确定该怎么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控??请指教

你将需要的功能详细描述出来,就一定有人能设计出正确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