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他通过串口接收非单字符的指令

楼主(2023-11-26):
接收一个字符的指令进行判断,我会。那么如果是较长的指令怎么搞?
比如  “REG:0x51;VAL:0xF0”字符串作为指令,怎么在串口接收后识别呢?

楼主:
就是传送来的是字符串,然后里面指定了不同对象的参数,怎么做,有分享的没,看看。

网友A:
每进来个字符就判断一下呗

网友B:
把字符串分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