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32串口应用方案

楼主(2023-11-26):
方案介绍
采用4端口高速USB HUB控制器芯片CH334和高速USB转8串口芯片CH348可实现USB转32路高速串口。相较于传统方式,通过多级HUB级联多个CH340实现的USB转多串口方案,可节省多个HUB芯片与产品体积,且CH348的每个串口在通讯速度、通讯电压范围等各项指标上较CH340均有增强。CH348芯片的8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和硬件流控,支持多路串口同时在最高6Mbps通讯波特率下持续稳定传输,支Windows/Linux/Android/macOS等操作系统,可应用于工控主机、串口服务器、安卓嵌入式主板串口扩展、调试下载、高速串口数据记录等。

CH334:4端口USB HUB控制器芯片,HUB——集线器,用于host和device之间USB接口扩展的一个USB设备。 CH334可扩展4个USB设备端口,上行端口支持USB2.0高速和全速,下行端口支持USB2.0高速480Mbps、全速12 Mbps和低速1.5Mbps。除CH348Q外,CH334还可连接其他USB设备,可实现多路串口+“U盘”+“分析仪”等多设备组合的方案。
CH348:USB转8串口芯片,每个UART均内置独立的收发FIFO,发送FIFO为1K字节,接收FIFO为2K字节。串口波特率支持6Mbps,串口IO电压支持3.3V/2.5/1.8V等。提供最多48路GPIO,以及RS485收发控制功能。
接线说明
  • 将CH334上行端口与PC连接;
  • 4个CH348Q芯片分别与CH334的四个下行端口相连;

网友A(2024-01-18):
4端口的话 会不会平分数据传输的带宽啊

网友B:
这么多路通讯 我们在制作电路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C:
请问 硬件流控是指的什么控制方式呢?

网友D:
这里的8个串口是说的可以同时使用的8个串口吗

网友E:
什么等级的单片机可以做示波器采集使用呢

网友F:
现在大部分的芯片还是支持usb2.0和usb3.0的是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端口的话 会不会平分数据传输的带宽啊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CH334是高速HUB,带宽可以达到480M,外接4个348带宽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路通讯 我们在制作电路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USB部分按照差分布线规则即可,串口注意线序不要接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8个串口是说的可以同时使用的8个串口吗

是的

网友H:
使用一个CH334和一个CH348就可以实现USB转32路高速串口,相较于需要多个HUB芯片级联的方案,可以节省硬件成本和电路板空间。

网友I:
通过使用单一的CH334 HUB芯片和一个CH348串口芯片,可以减少所需的HUB芯片数量,从而缩小产品体积,简化设计。

网友J:
由于CH334和CH348都是高度集成的芯片,所以可以减少所需的外部组件数量,从而节省空间并降低整体成本。

网友K:
CH348的8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和硬件流控功能。这意味着每个串口都可以独立供电,可以根据外部设备的电源要求进行调整,提高了兼容性。同时,硬件流控功能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溢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网友K:
由于减少了HUB芯片的使用,产品的体积可以得到进一步减小,使其更加紧凑和轻便。

网友L:
CH348支持多路串口同时在最高6Mbps的通讯波特率下持续稳定传输,可以满足多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M:
CH348芯片相较于CH340芯片,在通讯速度、通讯电压范围等各项指标上都有所增强。这意味着使用CH348的每个串口可以在更高的速度下稳定传输数据。

网友N:
CH348的8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为每个串口提供不同的电压和电流,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网友O:
采用4端口高速USB HUB控制器芯片CH334和高速USB转8串口芯片CH348实现USB转32路高速串口的方案,相较于传统的通过多级HUB级联多个CH340的方式,确实具有一些显著的优势

网友P:
通过使用CH334和CH348方案,可以减少所需的HUB芯片数量,从而降低整体成本。

网友Q:
CH348的每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和硬件流控,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并提供更好的数据传输质量。

网友R:
由于减少了中间层级的Hub芯片,信号质量、传输稳定性和整体系统可靠性都有所提高。

网友I:
硬件流控功能增强了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可靠性,确保在高速传输时能够有效避免数据溢出或丢失问题。

网友S:
2.0的带宽是个问题

网友T:
CH348芯片在各项性能指标上相较于CH340有所增强。例如,每个串口的通讯速度最高可达6Mbps,通讯电压范围也更宽,这些改进使得CH348更适合高速且稳定的通信需求。

网友U:
CH334和CH348的组合提供了一个高性能、灵活且经济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各种USB转多串口的需求

网友V:
USB 2.0的带宽有点不够用

网友W:
CH348的8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这样可以确保每个串口在电源供应上有足够的稳定性,减少串口之间的相互干扰。同时,硬件流控的支持可以有效管理串口的数据流,防止数据丢失或冲突。

网友X:
仅使用一个CH334作为USB Hub芯片和一个CH348作为多串口转换器,减少了所需芯片的数量,从而降低了硬件成本,并使得最终产品的体积更小。

网友Y:
CH348的每个串口在通讯速度、通讯电压范围等各项指标上较CH340均有增强。CH348芯片的8个串口支持I/O独立供电和硬件流控,可以在多路串口同时工作时提供更好的性能。

网友Z:
使用高速USB HUB控制器芯片CH334和高速USB转8串口芯片CH348来实现USB转32路高速串口。

网友AA:
CH348支持多路串口同时在最高6Mbps通讯波特率下持续稳定传输,可以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

网友L:
通过使用4端口的高速USB HUB控制器CH334,可以减少HUB芯片的数量,从而减小产品的体积。

网友AB:
CH348的每个串口在通讯波特率、通讯电压范围等各项指标上较CH340均有增强,可以支持最高6Mbps的通讯波特率,并且具有硬件流控功能,可以在多路串口同时通讯时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C:
CH348的每个串口在通讯速度、通讯电压范围等各项指标上较CH340均有增强,这意味着可以提高数据的传输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D:
CH348支持多路串口同时在最高6Mbps的通讯波特率下持续稳定传输,这使得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串口设备,非常适合需要大量串口通讯的应用场景,如工业控制、数据采集等。

网友AE:
CH348支持每个串口最高6Mbps的通讯波特率,相较于CH340,提高了通信速度,更适合对传输速率有较高要求的应用场景。

网友AF(2024-03-01):
CH348支持多个串口,以高达6Mbps的通信波特率连续稳定传输,可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G:
什么级别的单片机都可以用于示波器采集

网友AH:
Ch348支持多个串口连续稳定传输,通信波特率最高可达6Mbps,可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需要。

网友AI:
大多数芯片仍然支持USB 2。0和USB 3。0,对吧

网友AJ(2024-04-04):
在中间层使用较少的集线器芯片,可以提高信号质量、传输稳定性和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K(2024-05-08):
硬件流量控制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确保在高速传输期间可以有效地避免数据溢出或丢失。

网友AL(2024-06-08):
由于减少了集线器芯片的使用,产品的尺寸可以进一步减小,使其更加紧凑和轻便。

网友AM:
Ch334和 ch348的结合提供了一种高性能、灵活和经济的解决方案,可以满足从 USB 到多串口的广泛需求

网友AN:
通过使用4端口高速 USB、集线器控制器 ch334,可以减少集线器芯片的数量,从而减少产品的尺寸。

网友AO:
USB转32串口应用方案:通过USB接口扩展32个串口,适用于数据传输、设备控制等场景,简单易用,高效稳定,广泛适用于工业自动化、测试等领域。

网友AP(2024-09-05):
任何级别的MCU都可以用于示波器采集,

网友AQ(2024-10-09):
大部分芯片还是支持USB的,2。0和usb,3。0,对,

网友AR:
示波器采集可以用什么级别的MCU,

网友AO(2025-01-01):
通过使用4端口高速USB集线器控制器ch334,可以减少集线器芯片的数量,从而减小产品的尺寸。

网友AS:
USB转32串口应用方案:通过USB接口扩展32个串口,实现多设备连接,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监控等场景,简单易用,高效稳定。

网友AN:
由于集线器芯片使用的减少,可以进一步缩小产品的体积,使其更加小巧轻便。

网友AH:
由于集线器芯片使用的减少,产品的尺寸可以进一步缩小,变得更小更轻。

网友AT:
随着集线器芯片的使用减少,产品的尺寸可以进一步减小,并且做得更小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