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103可以直接烧录STM32F103的代码吗

楼主(2023-11-26):
APM103可以直接烧录STM32F103的代码吗,需要做移植方案吗,或者用STM32的工程可以直接开发吗

网友A(点评):
103的我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试试看喽,理论上可以。

网友C(2024-01-10):
两个不同的MCU代码想从一个直接移植到另一个上通常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它们的底层硬件地址和寄存器配置是不同的

网友E: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任何特定于STM32F103的调用或设置。

网友F:
如果需要在APM32F103上运行STM32F103的代码,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适配, 代码能够正确地运行在APM32F103上。

网友G:
将 STM32F103 的代码转换为适用于 APM32F103 的代码。这可能包括修改内存映射、外设配置、中断处理等。

网友H:
不能直接烧录STM32F103的代码到APM32F103上。

网友I:
在很多情况下,为STM32F103编写的代码可以经过少量修改或直接在APM32F103上运行。

网友J:
修改代码中包含的头文件和使用的库,将其替换为适用于APM32F103的头文件和库。

网友K:
如果你使用了STM32CubeMX或其他STM32特定的工具进行代码生成,可能需要手动修改生成的代码或重新配置以适应APM32F103。

网友L:
尽管它们都基于ARM Cortex-M3内核,但它们的外设和寄存器配置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D:
使用的编译器和调试器支持APM32F103,可能需要更换为适用于APM32F103的编译器和调试器。

网友M:
不同系列的微控制器可能有不同的内存映射、外设接口、中断向量表等,这些差异会导致直接烧录代码时出现错误。

网友N:
如果 APM32F103 使用的固件或引导程序与 STM32F103 不兼容,可能需要更新固件或引导程序。

网友G:
APM32F103和STM32F103是两个不同的微控制器系列,它们在硬件和指令集上存在差异

网友O:
不需要移植的,直接烧录完全可以

网友P:
这俩芯片是互相兼容的哈,无论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Q:
其实就当个ST的芯片使用就行的

网友R:
没问题,我之前就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A(点评):
确实可以的

网友S:
根本不需要移植,而你ST的固件直接烧录到APM32芯片里就行

网友F:
不同系列和不同制造商的微控制器之间并不兼容,不能直接烧录对方的代码。

网友T:
烧录工具支持 APM32F103,并且能够将转换后的代码正确烧录到该微控制器上。

网友U:
我之前用过,用APM32烧录ST的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V:
确认APM32F103的具体型号与所使用的STM32F103型号在闪存、RAM等资源上的匹配情况,避免因资源不足导致的问题。

网友W:
只要这俩是外设和存储都一直,是不需要移植,直接可用

网友X:
可以直接烧录ST的代码的,完全没得问题

网友Y:
用STM32的工程可以直接开发就可以,生成的固件直接烧录即可

网友Z:
如果需要在APM32F103上运行STM32F103的代码,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适配

网友AA:
使用适用于APM32F103的编程工具进行烧录,并正确设置烧录参数。

网友AB:
肯定不行的啊,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C:
使用APM32F103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与STM32F103的相应文档进行对比,以确定需要修改的部分。

网友AD:
通常情况下,不能直接烧录对方的代码。

网友AE:
使用极海提供的官方开发工具链和对应的HAL库或SDK,重新编译项目,以确保编译器选项和库文件对APM32F103的支持。

网友I:
使用一个简单的示例程序先在APM32F103上进行测试,以确保基本的硬件设置和通信都是正确的。

网友AF:
大多数情况下STM32F103的代码可以在APM32F103上运行

网友AG:
修改与寄存器和外设相关的代码,确保它们与APM32F103的寄存器和外设兼容。

网友AH:
APM32F103是国产的一款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其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与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F103系列兼容。

网友AI(2024-03-01):
不同系列、不同厂家的微控制器不兼容,不能直接烧录对方的代码。

网友AJ:
这两个设备只要是外设和存储,就不需要端口,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AK(2024-04-04):
Modify the code associated with registers and peripheral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APM32F103's registers and peripherals。

网友AL:
Use a simple sample program to test on APM32F103 to make sure the basic hardware setup and communication are correct。

网友AM:
楼主申请样片测试一下

网友AN:
APM32F103 使用的固件或引导程序与 STM32F103 不兼容,可能需要更新固件或引导程序。

网友AO(2024-06-03):
虽然它们都是基于手臂,皮层 -m3内核,它们的外围设备和寄存器配置可能不同。

网友AB:
应该是不能的,虽然都是M3内核,但是外设机寄存器应该有不同。

网友AP:
你不需要移植,你可以烧了它

网友AQ:
事实上,只要把它当成一个圣芯片就行了

网友AR:
根本不需要移植,您的第一个固件直接烧录到 apm32芯片中

网友AS:
烧是可以烧,只是不一定能正常运行。

网友AT:
我试过,可以直接当ST用

网友AU:
通常,您不能直接烧毁对方的代码。

网友AV:
这个是不可以的哦,两者并不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AW:
我以前用过它,用 apm32烧录 st 的固件工作得很好

网友AX:
烧写倒是可以,但是能不能运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