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磁传感器吗?

楼主(2023-11-26):
可以用在编码器上,检测转速的

网友A:
TI是有磁传感器的,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线性霍尔效应传感器/霍尔效应锁存器和开关/多轴线性和角度位置传感器,这四种类别都有,具体要看TI官网的型号了。

网友A:
从检测磁体的接近度到监测线性和角度运动,再到提供精确的低漂移电流测量,TI的磁传感器均可提供可靠、准确的数据来帮助控制您的系统。